[家电] 分享给老板修一个蓝牙摇控器

楼主(2023-01-30):
在小时候,对电子很好奇,拆开过,(我是在农村长大,父母早早打工,现在叫留守儿童,被打屁股的事倒没有发生,哈哈),里面只有一个牛屎芯片,按键,红外灯,没了,也就是说坏了直接扔,所以也就有了市场的多功能摇控器,对码选厂商就行了。好多年不拆摇控了,现在摇控也比以前工艺好太多,几乎更没机会见坏的了,即使坏了,现在电器都是蓝牙控制了,只要下载有APP,有没有摇控都不影响了。老大说他家电视摇控坏了,让我帮修一下,我想好吧,当练手试试,我也想看看里面长什么样,我还以为保留有红外部分,然后加了蓝牙,然后就是控制指令芯片,一拆就一个芯片,也就随手查了一下,没发现周围元件有问题,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发现不起振,乱翻了一堆电板拆一个,一上Ok,起振正常,老板说OK。太简单的东西,只是分享,时代不同,摇控也不同了,可以当一个话筒用了。顺便说一下,晶振虽然有4脚,有两只脚是地端,注意一下,换晶振没有示波器的大佬可能要麻烦点了,说实话无示波器情况下你们是怎么知道晶振的好坏的,我用表很早前试过,没折腾个什么来,是有很丢人的,哈哈。

网友A:
会修的都能解决,不会修的即使再小的问题也是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B:
楼主运气实在好!

网友:
正所谓会者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气实在好!

哈哈,我都没有打算修好它,我只是想拆开看看,我的印象中还停留在老式的那种,坏了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修的都能解决,不会修的即使再小的问题也是问题。谢谢分享

客气

网友C:
遥控器掉地上导致晶振损坏的比较多

网友:
又长了见识,支持一下

网友:
直接换上晶振就好了?

网友D:
是单位提供的示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单位提供的示波器吧

对,公司给专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掉地上导致晶振损坏的比较多

你这么一说,我没有试,我只是看不起振,摇控已经给别人了,我应该重焊试试

网友:
还有一种仪器叫做频率计的啊,,

网友E: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查个什么,确实方便,特别是开关电源的一些干扰。现在示波器已经很便宜了,几百元都有了,如果玩大点,最好5000以上的,

网友:
示波器确实用处很大

网友:
都用上示波器了  不修好没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