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输出54v正常吗

楼主(2023-01-30):
电动车充电器进水了,烧断两个电阻,没其他损坏痕迹。修复电阻后测量输出54v。正常吗,以前也没量过

网友:
记得充电器空载电压一般比电瓶标称电压高5伏左右。

网友:
如果是48V的充电器,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A:
楼主也不拍下充电器标签。

网友B:
充电器上标签写的明明白白.........都不看的?????????

不同的电池组、不同类型的电池,几串,各电压都不一样,你看看充电器上标签写的电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拍下充电器标签。

没写输出,只写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上标签写的明明白白.........都不看的?????????

不同的电池组、不同类型的电池,几串,各 ...

标签上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
楼主这个充电器是三无产品,厂家名也没有,这样的充电器太不安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签上没有输出电压

OK,那你这个是铅酸电池??是用几块的电池??48V的还是??????

网友C:
那个大二极管有一边脚也快腐蚀完蛋了

网友:
我的电驴是5个电瓶输出72V的

网友:
偏低了一些,可能充不满
应该在55.2-57.6这样

网友:
48V的充电器貌似是54.6V

网友:
同意楼上的,确实是54.6V

网友:
你告诉大家是几快铅酸电池,就知道答案了,要不都是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那你这个是铅酸电池??是用几块的电池??48V的还是??????

四块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二极管有一边脚也快腐蚀完蛋了

那里也是进水烧的

网友:
没有标牌,变压器上有参数

网友:
4块电池,输出54v--56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