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用的交换机需要用千兆吗?

楼主(2023-01-30):
准备给家里折腾下监控,想上400W像素的摄像头,就是4K分辨率的,预计10个摄像头。

请教下交换机需要用千兆的吗?还是百兆交换机就够了?
另外再请教下这种400W像素,就是4K的摄像头每天大约产生多少数据?
硬盘按照存多久进行配置合适?15天?还是30天?

网友A:
交换机必须用千兆的了,265编码按4MP,每天一个头大概35g,这个要看设置的码流大小,品牌略有差异。录像时间看你具体要求吧。另外400w像素不是通常所说的4k分辨率。真4K摄像头还有录像设备括监视器,费用会很高。

网友B:
肯定兆数越大越好的哈!传输高清视频,数据量也会很大的。

网友C:
目前市面上很少有摄像头使用了千兆网卡,录像机8头和4头的都是百兆网卡,如果你摄像头个数小于8那么就不需要千兆交换机,总带宽一般不超过80兆!

网友:
交换机必须用千兆的了。

网友D:
设备越多越容易出故障,特别对没有网络知识的更是麻烦。正解是压缩需求到8路,一个 8路POE录像机就搞定了。

网友:
单头不会超百兆,向上级汇聚要考虑!

网友E:
摄像头独享不用,和其他设备共享就不好说了

网友F:
要4K分辨率的话,像素要800万以上。

400万像素只能达到2560*1600.

400万像素的摄像头,一个月数据量大约1TB。

你要装10个的话,一个月就是10TB,只半个月循环的话,可以买个6TB的。

至于交换机,千兆的也没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必须用千兆的了,265编码按4Mbps,每天一个头大概35g,这个要看设置的码流大小,品牌略有差异。录像 ...
按照每个摄像头4Mbps的需求,我大概10个摄像头的话40Mbps的带宽就够了,那不是百兆就可以了吗?
请教下400W像素摄像头和4K分辨率什么区别?小白不是很了解。
硬盘录像机我看过倒是不贵。
至于监视器打算随便连个就显示器,反正也不是一直看的。估计大多数时候会在手机、电脑上看

网友G:
如果你的摄像头只是做一般的监控,想节约磁盘空间的话,建议你设置成码率中等,分辨率最大,每秒2-5帧就完全够用了。我使用3个400万摄像头,H265的格式,帧率每秒3帧,500G的硬盘可以记录21天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兆数越大越好的哈!传输高清视频,数据量也会很大的。

越开越好我肯定知道啊,但是要钱啊,所以想着百兆能否满足需要。看2楼的说法10个摄像头的数据流是40Mbps左右应该百兆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市面上很少有摄像头使用了千兆网卡,录像机8头和4头的都是百兆网卡,如果你摄像头个数小于8那么就不需 ...

好的好的,感谢科普。目前计划是有线摄像头7个,无线3-4个。貌似那7个有线摄像头百兆的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越多越容易出故障,特别对没有网络知识的更是麻烦。正解是压缩需求到8路,一个 8路POE录像机就搞定了。 ...

POE录像机太贵了。还是弄个交换机便宜。打算用普通交换机自己DIY一下POE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开越好我肯定知道啊,但是要钱啊,所以想着百兆能否满足需要。看2楼的说法10个摄像头的数据流是40Mbps ...

单个40兆,到nvr的端口百兆就不够了,10个同时开差不多400m了,应该还是要千兆,没听说有千兆百兆混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独享不用,和其他设备共享就不好说了

计划是7个有线摄像头专门用一个小交换机(问的就是这个小交换机需要百兆还是千兆),3-4个无线摄像头通过家里的wifi接入走主干千兆交换机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4K分辨率的话,像素要800万以上。

400万像素只能达到2560*1600.

感谢科普。差点被摄像头商家宣传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的摄像头只是做一般的监控,想节约磁盘空间的话,建议你设置成码率中等,分辨率最大,每秒2-5帧就完 ...

那倒是不用这么省。几T的盘问题不大,我就怕要上18T20T那种盘,那个太贵了。10T以内我都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POE录像机太贵了。还是弄个交换机便宜。打算用普通交换机自己DIY一下POE供电 ...

家里能装10个摄像头居然说 “POE录像机太贵了“。。。你这摄像头用来拍啥,旧书旧报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是7个有线摄像头专门用一个小交换机(问的就是这个小交换机需要百兆还是千兆),3-4个无线摄像头通过 ...

要看你对画面质量要求, 我这十多个网络头用百兆监控没问题 ; 蓝光以下没问题,4K就要千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