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参照坛友帖子做的T12 加热温度不够化锡的,请教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3-01-30):
原贴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7155-1-1.html

参照坛友帖子做的T12 加热温度不够化锡的,请教是哪里问题?7805比较热 用的12V电源,24V电源7805冒烟!

网友:
在7805前面加个大功率的电阻试一下吧,12V   100mA就有1W了,怎么也得加个200欧姆5W左右的电阻分担一下电压,还是24V电源提供的功率要大,同样电流是12V的4倍。
加个DC-DC模块最好,效率高不发热。

网友:
这个我做了  没问题, 注意器件质量  电阻误差不要太大

网友:
616 控制板才几块钱,搞这些成本高花里胡哨的还不好用

网友A:
7805后面没什么负载,最大的负载应该就是LED灯了,原则上不应该发热,

你这个居然发热,是不是7805前后没有退耦电容导致自激?

7805官方资料可以达到35V输入电压,在只有几毫安的负载下,就算接30V应该也不会热,更不会在24V电压下就坏了。

要么元件质量问题,要么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后面没什么负载,最大的负载应该就是LED灯了,原则上不应该发热,

你这个居然发热,是不是7805前后没 ...

看来是问题不少?

网友:
24V电源,用7805,设计不行

网友:
仔细检查原件

网友:
检查一下场管性能如何,再检查一下电路接点。

网友:
616一分钱大小的,才10元。你这个做起来成本几何了?

网友:
感觉7805发热不正常,先查查发热的原因。

网友:
反正我的616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我做了一堆616和P/N管通用板子没一个坏的。

网友:
你pcb反正面的照片呢,又猜迷呢

网友:
来学习下大佬们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