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威热水器点火器不放电 拆开看看

楼主(2023-01-30):
昨晚拆开热水器外壳,发现点火器每秒放电1次,装回外壳。

今早热水器又不点火了,拆下点火器,去配件店一问要25元。当年修理店换修好像才10元钱。  还是用打火机先点着吧,上淘宝买一个算了。

回家装回点火器,每秒放电2次。 又能放电了。

没有维修技术,只能拆开装模作样看一看。用的锂电池供电2年,不知道是不是电压高了。

网友A:
我家里一台美的燃气热水器,不点火,查了风压开关、排烟电机电容,最后查到点火器,撬开塑料盒子,发现有一个电容鼓包,换个同型号的电容,点火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一台美的燃气热水器,不点火,查了风压开关、排烟电机电容,最后查到点火器,撬开塑料盒子,发现有一 ...

你这个点火器复杂一点。   可能我的也是电容不行了吧,用了好几年。

网友:
换了电容点火器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一台美的燃气热水器,不点火,查了风压开关、排烟电机电容,最后查到点火器,撬开塑料盒子,发现有一 ...

又是电容鼓包。

网友:
厂家偷工减料,用的电容不好。

网友B:
这种电路板是有防水胶的,除胶都很麻烦

网友:
这个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板是有防水胶的,除胶都很麻烦

有些是软胶 一抠就烂

网友:
点火器可能受潮了

网友:
以前看到过,都是绝缘胶没法修

网友:
其他元件一般是因为质量问题坏,电容感觉就像是有寿命一样,一般过段时间总会出问题

网友:
密封处理的板子直接更换整件省事

网友:
点火器每秒只能放电1次,应该是电池电压不足了。

网友:
别的都能修,高压线圈短路就废了,线圈短路也是多发故障。

网友C:
现在的燃气热水器不是插交流电吗,怎么还要用电池

网友:
最后确实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燃气热水器不是插交流电吗,怎么还要用电池

简易款燃气热水器,用两个1.5v大电池那种,锂电用完就冲。我的也是改用锂电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易款燃气热水器,用两个1.5v大电池那种,锂电用完就冲。我的也是改用锂电很多年了, ...

用大电池耗电太快了,没有燃气灶那么耐用,有时两三个月就干掉一副电池。

今晚给锂电串了个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