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换过电炉、电磁炉的玻璃面板的说说面板质量怎么样?

楼主(2023-01-30):
家里的电炉面板裂了。我妈还挺喜欢那个炉的,我看相同尺寸加上运费淘宝约50元,单看评论有说用了不久就裂了。有换过的大佬说说这些替换玻璃质量怎么样?如果确实很容易裂就不换了。

网友:
换过,微晶的,可以用,没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容易裂的

网友:
电陶炉的话要用陶瓷面板,电磁炉用微晶面板,弄错了电磁炉还好,电陶炉可能还会裂!

网友A:
50直接咸鱼上买个二手同型号的估计也能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直接咸鱼上买个二手同型号的估计也能买到了

同意楼上

网友:
50不值得换了,买个新的一样喜欢

网友:
电磁炉使用的频率不高,二手的价格很便宜,50元换个面板不值得搞。

网友:
电磁灶的面板换过微晶面板,一直使用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是电陶炉,应该换陶瓷面板才对。

网友:
这个是纸板的?

网友:
唉!既然电磁炉还大修,废品站几元一个电磁炉多数是好的

网友:
你这是隔热垫云母片吧?上边还是得有微晶(玻璃)面板,九阳的电磁炉有这种结构,美的的没见过有。

网友:
刚买了个二手电磁炉,也是别人摔裂的,用胶粘好后一样用

网友:
50元可买个二手的炉子了。

网友B:
裁一块那种高硬度的地板砖粘上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裁一块那种高硬度的地板砖粘上行不行?

能耐电磁炉加热时那个温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耐电磁炉加热时那个温度就行,,

主要是炉都会滴水的,要热膨胀系数低,不敏感才行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B:
裁一块那种高硬度的地板砖粘上行不行?

高温下遇冷水容易炸裂

网友:
这种不容易坏的,换二手的质量好些

网友:
量好尺寸废品站淘一个,找到要是男的就上颗好烟,女的给她俩元钱,这个面板属于废品站的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