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anDisk 60080 512G颗粒求助用什么固件

楼主(2023-01-30):
一个台积电1TB固态硬盘,插电脑没反应,想开卡折腾一下,主控是SM2258XT,闪存是SanDisk  60080 512G   两颗,请大神们指导用什么固件?

网友A:
没ID谁知道,60开头颗粒盲猜BICS4,用SM2258XT_SNK-BiCS4_PKGT0601A_FWT0707B0 T0709

网友:
没ID谁知道,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同意楼上,而且芯片一眼看是打标。。。。没啥搞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ID谁知道,60开头颗粒盲猜BICS4,用SM2258XT_SNK-BiCS4_PKGT0601A_FWT0707B0 T0709

怎么才能找到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找到ID?

开卡软件里可以查看

网友(2023-03-20):
求开卡固件

楼主:
求助大神,快进来看看,用了这个刷机小板,现在可以自动识别闪存的型号了,也可以开卡完成,但是开卡出的容量只有一半,而且不能格式化,是哪里出问题了哩?

楼主:
用的是这个软件,找了好多,只有这一个可以识别出闪存型号。  现在又可以格式化了,而且还可以存文件,但复制文件过多以后容易卡死,然后又不显示硬盘了,

楼主:
终于开卡成功,感谢坛友bojipc的指导。

网友(2023-05-29):
求t0826a量产工具!!!

网友(2023-07-15):
求t0826a量产工具!!!楼主分享一个连接,我购买下载一下吧。

网友(2025-04-27):
开卡软件里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