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数据读取(数据恢复)问题

楼主(2023-01-30):
同学的盘,不是本人的物品。
硬盘为台电120G硬盘,里面主控印刷数值为1723 SM2258XT G AB NOFB94.00A TW 40,存储颗粒印刷数值为29F32B2ALCTH2 173505

主板不认盘,DiskGenus不认盘
USB连线芯片为JM20337,尝试恢复时一直在短接ROM。
短接时量产程序认1024M,跑EasyTools可识别30,40数据为89 A4 08 32 A1 00

加载MP ISP固件,尝试过以下6款,只有PKGQ816B_FWQ0816C01可进入dump,其他不然是MPISP卡死,就是Debug卡死

使用816B固件尝试了两次,第一次16/403出现错误,硬盘第三个灯不闪了,点击确定后自动退出。(约5小时左右)

第二次在13/403出现主界面卡死,窗口灰化,拔除USB端接口出现以下错误(约4小时左右)

要是我自己的盘我就不要了,但是同学求到我这了,所以还是本着拿回数据为主的前提了。坏盘原因问过一下,他说是第一天下班后第二天上班就开不开机了,但是我想起来他上学的时候性子比较急,估计是头一天下班电脑关机慢,直接拔电源导致的,不知道还有救没了。

我的问题:
1,固件选择是否正确,如果不对,通过以上信息能否辨识出正确的固件?或者需要其他信息我也可以提供。
2,EasyTools的数据读取是否是按顺序读取的,如果我每次只读取13块,分多次读取后,能否通过合并的方法得到全部完整的数据?
3,有没有更好的读取数据的方法或者软件?EasyTools的方法也是在网上找的,感觉已经是几年前的方法了,而且读一小部分就要费半天的时间,感觉读403个块得连开电脑10天左右。

网友A:
1、EasyTools中FLASH ID已经出现异常,说明硬件或者固件出现问题,如果FLASH ID异常,任何固件开卡都会报错
2、EasyTools这个工具只是读取一些关于主控日志信息,并不会读取flash内数据
3、建议你排查一下硬件方面问题,flash ID正常后,在固件里去掉勾选数据清除选项进行固件开卡,就能读取盘内数据

网友:
加载B16的就对了。尽量用新一点的固件,另外系统要求是Win7,不支持W8和W10

网友:
虽然咱不能帮助解决问题,但是能够帮你盖层楼

网友:
先用30分钟大法尝试
另有小飞机的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B:
用3.0的转接卡会不会更高效一些?

网友:
用1153e转接卡,b16固件,找个稳定主板,120g挂7天出完整数据,到抖音看下,爱学习的飞机仔,有记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0的转接卡会不会更高效一些?

您好,您用过pcie转usb3.0的卡吗,我的电脑有些陈旧,自身没有3.0的接口

网友:
这个盘一样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1.正常情况下120g不到12个小时完成,看原盘数据量的大小。
2.恢复数据不是从顺序读取的,我感觉有点随机。
3.其实不用局限usB口,sata口也可以的,数据快还稳定

网友:
我的一样,最后直接上了PC3000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EasyTools中FLASH ID已经出现异常,说明硬件或者固件出现问题,如果FLASH ID异常,任何固件开卡都会报错 ...

对的,确实颗粒部分异常

楼主:
后续:本人折腾不动了,盘邮寄给了数据恢复专业人士。

关于sata接口:本人电脑比较老,没有热拔插功能。开机时,如果短接rom会提示硬盘错误,按f1才能跳过主板自检。实际操作中,加载mi isp会直接卡死,不清楚是否为不支持sata热拔插,还是ssd本身硬件错误导致。
关于通电30分钟:本人尝试过两次仅仅外接电源通电1小时左右,板子有些温手了,但是没有起色
关于USB3.0,本人购买了PCIE转3.0转换卡,需要安装驱动。驱动后提示为hub,对本次事件没有大的帮助,只能说是顺便给电脑升个级了。
关于ASM1153E,本人购买了联存的1153E开卡板,暂时没有看出区别。

固件版本我在本站搜索Q0816C0,又下载了几款不同的固件,仍然是半天左右就卡死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3559-1-1.html 部分报毒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668-1-1.html 七楼网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9422-1-1.html 密码修改了,只看楼主可以看到更新

原来以为是过热的原因,拆了一些电磁炉的铝板,用皮筋绑在板子上了,结果不到一小时就报错,感觉是捂热了。后来自己搞了一个吹风的架子,没有改善,还是半天就卡死。

没看到楼上的留言的时候,感觉是网上流传的固件版本不够完全,还在寻找固件了。现在差不多知道了是硬件的原因。也许诚如楼上所述,硬件有错误,我感觉应该看一下颗粒的连接情况,但是已经发出去了就这样吧。如果是自己的盘也许我会再存放一段时间慢慢研究,但是别人的人情吧,总不能一直拖着不管。

最后,打算等数据恢复专业人士给我答复后再更新此帖了。感谢大家的解答。

楼主:
大结局:经过专业人士检测,主控坏了,但是还可以部分读取。估计是用的PC3000,读取的过程也是断断续续,最后读取了部分数据,还有一些损坏的文件无法导出。
然后本人感觉EasyTools就是一个轻量级的小软件,连断点续传都没有。期待以后中国能有人自己编写出媲美PC3000的国产软件,能够实现真正的断点续传,导出数据能够自动识别是否已经导出过,并能根据数据的属性直接整理成完整的文件。期待国产之光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