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片机开发辅助利器 - 逻辑分析仪

楼主(2023-01-30):
说到瞬时信号测量,大家想到的一定是示波器,不过,示波器比较贵。在多数测量开关信号的应用,便宜的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更好用。

逻辑分析仪一般分为2种,一种是像示波器一样可以独立工作,这种比较贵,另一种是主机只负责采集信号,解析需要把采集数据传输到电脑解析、保存,不能实时查看采集数据,这种一般称为虚拟逻辑分析仪,比较便宜,下面说的都是这种。

虚拟逻辑分析仪又分为带缓存和不带缓存两种,带缓存的可以先把采集数据缓存到自己的RAM中,存满后再上传到电脑端,不带缓存采集到数据(可能是一定数据量)就上传到电脑端。带缓存的可以做到更高的采样率,但毕竟自带的RAM不可能太多,所以,缓存的数据量比较少,可以降低采样率按不带缓存的方式工作。不带缓存的因为要采集又要上传,因此,采样率不能做得太高,但因为使用电脑实时保存数据,可以保存的数据量很大。

虚拟逻辑分析仪X宝上几十块到几千块都有,除了上述是否带缓存、自主开发和公版等区别外,还有以下区别:
  • (带缓存)缓存大小
  • 信号输入路数
  • 等效测量带宽
  • 最高采样率

等效测量带宽与能识别的最窄脉冲有关,要比较真实地还原信号,采样率最好高于10倍待测芯片频率,比如测量9600bps串口信号,采样率最好选择1Mbps以上。

下面以青岛金思特的LA5016为例介绍虚拟逻辑分析仪的使用方法(不是拖,只是从一开始就使用他们的逻辑分析仪):
备注:金思特的电脑端软件可以在没有连接逻辑分析仪的情况下模拟工作,有兴趣的可以模拟体验一下;下面说到的这些,他们的说明书上都有,下面的介绍只是为了快速说明怎么使用逻辑分析仪。

  • 设置采样参数
    设置采样模式和通道数。第一代的LA5016只有正常模式,通道数根据需要开启(压缩存储时影响最长采样时间,最好非必要不开启)。

    设置高电平电压阈值。高于阈值当高电平处理,低于阈值当低电平处理,可以理解为比较器的比较电压,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或自定义。第一代的LA5016高电平电压阈值是固定的。

    设置存储深度。Sa是Sample的简写,是一次采样的意思,后面不带*号的是不压缩存储肯定能到达的存储深度,最新LA5016每个通道配100M Sa的RAM,因此,非压缩最大存储深度等于100M Sa。后面待*号的是用压缩算法存储可能能达到的存储深度,关闭未使用的通道可以增加单次采样量。存满了会自动结束采样,没存满前可以手动结束采样,建议选择最大存储深度。

    设置采样频率。一般设置为10倍以上待测信号频率即可,更高的采样频率可以测得更准确的脉宽,但偶发窄感染也会当做信号采集尽量。

    设置毛刺过滤。待测信号频率不高但又希望使用高采样频率采样时,可以设置毛刺过滤过滤窄干扰脉冲。

    设置触发模式。默认点启动采样按钮后即开始采样,可选上升沿、高电平、下降沿、低电平触发采样,点启动采样按钮后满足条件才开始采样,触发功能我感觉不是很好用。

  • PWM输出
    LA5016有2路PWM输出,默认开启PWM1,每次拔插设备都把PWM设置为默认状态(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设计,增加个保存功能很难吗?)。

  • 启动、停止采样

    三个按钮从左到右依次是启动采样、启动循环采样、停止采样,循环采样并不保存数据,只是再次启动采样,明明可以设计成保存后再启动下一次采样的。
  • 信号采集和协议解析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一个名称以便查看,如I2C信号SDA、SCL。

    对采集的信号,可以设置协议解析将解析数据显示在信号图上。

    解析的数据可以导出成更方便查看的格式。

  • 光标测量和脉冲计数
    添加测量光标组,点*(字母)1、*(字母)2,把它们放到数据图上,右侧窗口显示光标的时间和时间差。

    选择信号源、筛选条件、计数范围,右侧窗口显示符合条件的脉冲数。

红外遥控操作模拟器制作,给遥控器设计一个快捷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891-1-1.html

网友A:
淘宝上10多块钱的,我用到现在了。
不过只有8个通道,开发无刷电机控制器,需要看6个MOS管信号和3个霍尔信号,总共9个,缺1个。

至于看IIC信号,那就是小Case了。

网友B:
示波器也有虚拟的

网友C:
同款,,楼主可以自己根据他们给的SDK 编写自定义解析器么? 有会折腾的 也可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楼主可以自己根据他们给的SDK 编写自定义解析器么? 有会折腾的 也可以联系 ...

我曾有过这个想法,不过,感觉难度太大就放弃了。

网友:
以前单位上有一个,的确挺方便。

网友:
之前公司买个,好像是几百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曾有过这个想法,不过,感觉难度太大就放弃了。

也不是难度太大,C++ 会折腾的半天,1天估计就搞定了,自己玩单片机没学那些,等从头再学,那是有些麻烦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便宜货,用着还好

网友:
学习下怎么使用  看过楼主几个模拟的帖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也有虚拟的

虚拟示波器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虚拟示波器好用吗

不知道,我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忘了发200元的优惠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忘了发200元的优惠券了。

什么优惠券?

网友:
太贵了…我那个20多块钱撸的…英文界面一直都没有用过…

网友:
刚去搜了下淘宝购买记录,2012年12月27日花了36元买的Saleae逻辑分析仪现在还在,那会儿运费真是不便宜,光运费就得14元,还不是所有快递能到的年代,还得备注用那家快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10多块钱的,我用到现在了。
不过只有8个通道,开发无刷电机控制器,需要看6个MOS管信号和3个霍尔信 ...

十块钱的是什么型号,有链接不

网友:
也用的这个牌子,只不过没有楼主这款高端

网友:
使用LA2016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