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闲置配件组装一个12伏多功能便携电源

楼主(2023-01-30):
想造个汽车启动电源一直没折腾,昨天清闲难受,翻了翻配件咱都有,电池也有(植保机拆的),外壳打孔在打磨最后小刀切割修正,电池内阻一欧还是前年飞机电池组坏了我就拆了玩了,一直吃灰测量电压4.0-3.89-3.9不是很平衡给低压的补补电,安装了40安充放电一体保护板用于充电和点烟器、安装了一块3S主动平衡板对付电池电压平衡问题!启动汽车是直接连接电池正负极不经过保护板,造完了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先放起来吃灰!
wechat_upload167506620063d77b584455f
wechat_upload167506620163d77b59ae962
wechat_upload167506620363d77b5b5a045
wechat_upload167506620463d77b5cea5a7
wechat_upload167506620663d77b5e45cda
wechat_upload167506620763d77b5fa86fc
wechat_upload167506620963d77b6116edf
wechat_upload167506621063d77b625ee71
wechat_upload167506621163d77b63aaaf3

网友:
自己制作组装挺麻烦,还需要仔细调试。

网友:
不是用超级电容更好么?

网友:
制作过程呢?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上先放起来吃灰!
2.0带T 够用不?

网友A:
用多少安时的锂电池?

网友B:
带汽车启动的,是不是一般电池用不了,没这么大电流吧?启动瞬间估计好几百A。

网友:
先放起来吃灰!

网友:
都喜欢做应急电源

网友:
真多配件啊

网友:
做得不错,找个汽车试试启动效果。

网友C:
这个应急电源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少安时的锂电池?

22安的 植保飞机拆的 内阻可以

网友D:
做的不错,和成品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和成品没区别

俺这个电池不花钱就是几十块材料而已 其他就是人工2小时扣窟窿 固定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汽车启动的,是不是一般电池用不了,没这么大电流吧?启动瞬间估计好几百A。 ...

普通电池理论不行的 但是并联多了也能用

网友E:
植保飞机电池还是第一次见到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植保飞机电池还是第一次见到是这个样子。

里面2组24伏电池串联  原厂的3000元 副厂的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急电源效果如何

今天只是给气泵供电充气  改天试试汽车

网友:
我就想知道一共花了多少钱...我看看能不能玩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