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见过的最垃圾的产品,极卫星网桥

楼主(2023-01-30):
话说这东西当年售价200多,其实连个最普通的2.4g单天线路由器都不如

最近公司搬家,找到了好多垃圾,02年的笔记本电脑都有十几台,当然,既然是公司的,肯定不能乱拿。经部门经理同意,拿到了这个垃圾

本着好奇,原来这就是个wifi 网桥,家里的tp886n也用了几年了,桥接楼下饭店的网络,看个电视问题不大。如果这个东西可以取代886n,最起码外观看着整洁一点,没有那么多线,

试着桥接一下公司的WiFi,看看效果吧。

操作过程中没点击一下,都需要等待20秒以上才能刷新页面,心想管理页面卡顿,也许上网不卡顿呢

管理地址 192.168.199.1  竟然和公司的路由器同一个管理地址。算了,更改 lan口地址吧。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禁止更改lan口地址。操,但是最后也桥接成功了(这个问题后边在讨论)

网络慢的一批,打开百度都得20秒。

总觉得桥接路由器和主路由器同一个管理地址有点怪怪的。恢复出厂,再来一次,这次桥接手机热点

设置完成后,效果一样,

蓝色灯亮代表网络接通

这东西就是一个普通路由器的芯片,设置界面还有 pppoe  和 动态 ip ,大爷的,连个网口都没有的东西还不如普通的路由器

直接连接公司网络,再次测速

就这样吧,垃圾场是他的最好归宿

接下来还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1,桥接时候,二级路由的管理地址是否需要有别去主路由?
2,WiFi连接的网速是 650mbps,宽带是1000mbps,通过网线连接测试时可以达到1000,为何通过wifi达不到?最起码也得达到650左右吧?
3,单个WiFi天线,如果说速度时150mbps,应该是单向吧?发送的时候不能接受,接受的时候不能发送,速度150mbps

网友:
在当时还行吧,肯定不能跟现在的产品比

网友:
AR9331,可刷鸡,不过你那天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不同时期的产品,不能以当下的眼光来看待

2000年时,MOTO、苹果也未必能想到今天的手机能发展成这样................

网友:
对于当时54M的网络够用了,

网友:
有线是全双工,1000就是上下各1000,wifi是半双工,650是要么上行650要么下行650
wifi标的速率是最理想状态,你的终端天线贴着路由天线才能达到这个连接速率,远一点点就掉速
最后,早期(4代甚至更早)wifi的纠错码占用比较多,所以折扣较大,150M的理论速度能跑个50M挺好了

网友:
9331很渣,莫名其妙无线会损坏信号很差,9341稍好,9531较好。9344算是其中最好的,只是一般路由器不舍得用。

网友A:
这个是150M的芯片,现在还可以用。

网友:
极路由的产品还是不错的,就是去搞网贷把自己搞死了。

网友B:
AR9331,闪存8M,内存没看到,估计是32M。想折腾的话,把闪存取下来刷breed,然后刷openwrt,然后把天线接好,中继比原机固件好多了。

网友:
和极路由同一个公司出品的

网友C:
不错啊。现在技术发展这么快,只是落后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凑合啊

网友:
就这能连上已经是奇迹。。。

网友D:
9331在150M的无线路由中常见。肯定没这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50M的芯片,现在还可以用。

设置一下参数,没有个半个小时都不行,反应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现在技术发展这么快,只是落后了。

设置个参数,都得半个小时,同样时10年的水星路由器,2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9331,闪存8M,内存没看到,估计是32M。想折腾的话,把闪存取下来刷breed,然后刷openwrt,然后把天线接 ...

内存在背面。不折腾了,仍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9331在150M的无线路由中常见。肯定没这么差的

不知道为何,在路由器设置页面就卡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何,在路由器设置页面就卡的不行。

会不会是字库差不多要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