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C3 一体机主板拆卸图。

楼主(2023-01-30):
联想C3 特别容易坏,刚买下没几天鼠标插上就不没反应了,保修期内上门换了主板。

保修期刚过,然后又坏了。 直接无法开机了。  后来就放在那里了,现在拆开看了下主板。
见下图:

网友:
也不省心啊

楼主(2023-08-27):
配置信息

CPU

CPU型号 AMD Athlon II X2 250u热卖机型推荐
主频 1.6GHz
最大频率 不支持
缓存 2MB
硬件核心数 2
虚拟线程数 2
芯片组 ATI RS690M

存储设备

标配内存 DDR2 800MHz 2GB *1;内存插槽:2
出厂最大内存 2GB
支持最大内存 4GB(仅供参考)
硬盘 500GB;7200转
光驱 Rambo光驱

显示屏

屏幕尺寸 20.0"保护贴膜
屏幕显示比例 16:9
分辨率 1600x900
屏幕类型 背光类型:LCD背光的液晶屏幕;触摸:否;

显卡

集成显卡 X1200系列显卡
独立显卡 无
显存类型 无
显存容量 无
支持功能 N/A

多媒体

声卡 集成声卡
摄像头 N/A
麦克风 N/A
音箱 内置扬声器

网络通信

网卡 集成网卡
无线网卡 N/A
蓝牙 N/A

接口

USB接口 USB2.0数据恢复U盘
视频接口 无
音频接口 独立耳机和麦克接口
读卡器 6合1读卡器(SD,SDHC,SDXC,MMC,MS,MS-Pro)

输入设备

键盘 PS/2有线键盘游戏键盘
指纹识别 无
鼠标 USB有线鼠标服务鼠标

电源及其他

电源 无散热设备
电池 无电池换新
适配器 120W电源适配器便携适配器

外壳材质

外壳材质 N/A焕然一新

操作系统

其它 操作系统:Windows 7家庭基础版 32位专家帮您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