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03到了。配上4.0电池还是重了些

楼主(2023-01-30):
想买个5节电心的电池 基本很少用  1.5 2.0 2.5 2.6 哪个好些。2·0是国芯吧吧

网友A:
现在4Ah的也可能是国产电芯了,电芯进口还是国产跟容量关系不大应该,但估计1.5,2.0的应该都是国产电芯了,常见的进口电芯容量一般没有这么低的了,除非是多年前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4Ah的也可能是国产电芯了,电芯进口还是国产跟容量关系不大应该,但估计1.5,2.0的应该都是国产电芯了, ...

2.6应该是进口的 但是要180。国芯4.0才140

网友:
引用 楼主:
2.6应该是进口的 但是要180。国芯4.0才140

有1.5三星芯的,咸鱼99。

网友:
2.6的应该还是三星的。5203转速还是稍微低了些,只有1800转。如果可以2000转就好了。

网友B:
所以这货标准配置是一串5节电池3.0的,你这2串10节电池的当然重了。不知道这货裸机多重?楼主秤一下吧。

等你拆机吧,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4Ah的也可能是国产电芯了,电芯进口还是国产跟容量关系不大应该,但估计1.5,2.0的应该都是国产电芯了, ...

不用估计,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现在所有大有的电池组都是国产电芯!!!偶尔市面上还在销售的进口电芯,都是以前生产的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估计,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现在所有大有的电池组都是国产电芯!!!偶尔市面上还在销售的进口电芯, ...

5203配套的3a的电池据说是2串三星15m

网友:
现在大有的都是国产芯,报过5.2的。5.2的电池有亿纬电芯的,也有海四达电芯的,如果你遇到亿纬25P电芯的话就留着吧,因为老外都在用亿纬25P。

网友C:
兄弟拆开看看里面开关是国产的还是德丰开关,要是进口德丰开关还是对的起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货标准配置是一串5节电池3.0的,你这2串10节电池的当然重了。不知道这货裸机多重?楼主秤一下吧。

...

裸机1.2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拆开看看里面开关是国产的还是德丰开关,要是进口德丰开关还是对的起这个价格 ...

不是德丰,是科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