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3W 声控灯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3-01-30):
这个要怎么修啊?

网友:
您好我的朋友,修理的话,首先要做好双手和产品的绝缘措施。然后本人的意见还是先从LED的两端电压入手,也可以拆下一只灯珠后用通断档检测一下灯珠的情况。再测整流桥的输出电压,其他的您可以根据走线来慢慢测量,祝早日得到可以使用的灯具。

网友:
专用芯片的,先检查灯珠(大多是6V高压灯珠,先3V点亮,不行换6V点亮),再测元件。

网友:
元件识别都很清楚,关键是给个测量数据哇!

网友:
试下灯珠烧了可以修下,需要一个铁板烧

网友:
这灯还挺复杂的

网友:
说实话别什么都修,这玩意儿不贵,换一个的了

破烂王的赶脚呀

网友:
双线断电,先量LED,再量D3电阻

网友:
电路板还是很规整的嘛

网友:
修修练手艺。

网友:
首先要有一个万用表,最好再有一个隔离电源,最最好再有一个可调电源,
最离不开的要有一个电烙铁或铁板烧。
根据电路走向,从电源进入端开始测量各个元件,或者从最末端灯珠端开始测量,都行。
这个灯板可以练练手,祝楼主早日修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铝基板,应该还行

网友:
学习一下,看后续成绩

楼主:
按照各位的回复,我去修修看,练练手!

网友:
可惜是线性方案有频闪,空载功耗小于半瓦可以留着。可能是环境噪音大,导致球泡灯不停发光过热,修好后装在9到20瓦大号球泡灯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