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office精灵三合一 含Excel插件、Word插件、PPT插件,380多个功能

楼主(2023-01-30):
Office精灵三合一是为Office开发的扩展工具,用于强化office的功能。
Office精灵三合一包含Excel插件、Word插件和PPT插件,安装插件后,打开Excel可以看到“Excel精灵”选项卡,打开Word可以看到“Word精灵”选项卡,打开PowerPoint可以看到“PPT精灵”选项卡。其中Excel部分含260多个功能,Word部分110个功能,PPT部分17个功能。
Office精灵三合一插件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系统的操作系统,支持微软Office,同时也支持国产WPS。
目前Office精灵三合一最新为9.4版,安装插件以后,在Excel、Word和PPT中都能看到对应的菜单,详见以下三图:
Excel界面

Word界面

PPT界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装过程演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ffice精灵 下载地址,百度云盘:

或者第二个下载网址:
https://wwwf.lanzout.com/b01k8elpa
密码:ber3

网友A:
很久没用过OFFICE了,平时用的都是WPS,一般都能解决够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用过OFFICE了,平时用的都是WPS,一般都能解决够用的了

插件同时支持Office和WPS,装上后都能用。

网友:
功能很强大

网友:
我再想这东西 肯定是还要注册的吧?

楼主(2023-03-06):
Excel内置的合并居中工具有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是合并后无法显示所有单元格的值,其二是取消合并后会永久性地丢失部分信息。E灵提供一个增强版的“合并后居中”,可以弥补缺陷。

楼主:
三分钟学会一个Excel高级技能:将单元格的值按分隔符拆分成多行,支持多列批量拆分,支持保存参数、调用参数,从而简化操作。

楼主(2024-03-02):
按条件拆分单元格,一个单元格的值拆分成多个单元格

网友:
建议出台单功能收费标准。毕竟不是每个功能都需要。

网友:
看到不能白嫖,就闪了。

楼主(2024-04-04):
批量打印标签

网友(2024-05-08):
WPS能安装使用吗。

网友:
因为强制推国产软件,office被禁用,已经习惯使用wps了。因单位定做的高版本wps通过扫描仪插入图片功能缺失,我一直使用5024版本。

网友:
感谢分享,功能很强大

网友(2024-08-26):
找了好久,谢谢

网友B:
单位禁用office了,都是WPS

楼主(2024-10-30):
引用 网友B:
单位禁用office了,都是WPS

office精灵是支持WPS的

网友:
为Office开发的扩展工具,用于强化office的功能

网友(2025-03-02):
可惜收费,用的是方方格子的有可以免费注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