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求一个慧荣SM3281bb量产工具

楼主(2023-01-30):
我在老毛子网站上下载到的量产工具没有这个闪存型号,详细信息如图,求大神赐教!!!

更新:用黑片工具,有以下提示

网友:
自己手动添加

网友:
81的数据太少了,还主要支持TLC,其他得自己添加...

网友: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Star_SM3…等2个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q5YO6SCsQavHlm6_r7DQ
提取码:7pgb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网友:
U盘检测+量产工具合集
https://www.aliyundrive.com/s/3YAB9jv6stz
点击链接保存,或者复制本段内容,打开「阿里云盘」APP ,无需下载极速在线查看,视频原画倍速播放。

楼主:
现在量产完之后再插上代码43,量产工具也识别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量产完之后再插上代码43,量产工具也识别不了了

短接,led负极跟地短接就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led负极跟地短接就能识别!

谢谢,可以了

网友:
3281+L06B很好量产的,直接用高格工具添加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