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 春节红包撸的AHT20温湿度传感器太小了,咋焊接

楼主(2023-01-30):
前言

前天登录嘉立创发现有个20块钱的红包,还有个8块钱的邮费券,
马上就要过期了,赶紧下单撸了一波元器件。嘉立创平台撸了几个,包括修理得力台灯所需的HX3248C、笔段式LCD液晶驱动HT1621B、运放LM358、温湿度传感器广州奥松的AHT20,以及淘宝平台的一个STM32F103C8T6和一个STM32F103C6T6还在路上。

开箱

经典的嘉立创包装盒子:

元器件用静电袋子包装:

还在路上的STM32 MCU:

问题

问题就是这个AHT20,太tm小了,3mmX3mm,焊盘还在肚子底下,焊盘在肚子底下就算了,还不在边上,我次奥了:这咋焊接啊老哥们?
计划做个时钟,带温度、湿度的,前天碰巧看到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各项参数都不错,就趁嘉立创红包撸了两个,后来发现淘宝上有焊好的那种,引出四个插针,哎

老哥们支支招

网友:
台灯修好没

网友A:
这东西不是有风枪就能焊上的么?
如果没有,那么我建议飞线焊接

楼主:
没呢,年前买不到HX3248C,嘉立创有但是很贵,这不赶上红包才撸到这个芯片,明天就又出差了,没时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是有风枪就能焊上的么?
如果没有,那么我建议飞线焊接

太鸡儿小了,焊盘在肚皮上飞线也不好飞……

网友:
你好我的朋友,小元器件的焊接可以尝试先将铜线的一端挂锡后,与挂完锡的零件粘接。可以尝试用夹子夹住一侧的三个线,排列好间距将线头一次性焊接于原件单侧。如果自己有铁板的话,也可以考虑给铁板打孔后,覆盖于原件待焊接的区域进行类植球的操作。
个人认为贴片产品对于手工焊并不友好,适合贴片产品的方式还是使用机器同时对6个焊点焊接。贴片产品用手工拆除也一样麻烦。

网友:
楼主红包好多,这下又可以玩一阵子了

网友:
风枪就能焊上

网友:
我之前换小米上面的SHT30,用加热台,焊盘先上锡,传感器底部抹少量助焊剂,锡化了就放上去。用风枪我怕会吹坏。

网友:
植球,然后风枪整起

网友:
风枪还是必要的,有时候少个工具还就是干不了活

网友:
不行打个板转换下

网友:
将器件立式固定,然后飞线连接。

网友:
LED焊接板,放上去就好

网友B:
没有风枪打个转接板,用焊LED的加热盘焊

网友:
板上焊盘上锡,然后拿烙铁在板下面加热,锡化之后放上去

网友C:
用加热板焊,我一般是在焊盘上点锡浆,用热熔器加热,一次焊多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加热板焊,我一般是在焊盘上点锡浆,用热熔器加热,一次焊多个元件。

想到个方法,pcb板子上焊盘做双面,通孔连接,植锡后从背面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风枪打个转接板,用焊LED的加热盘焊

想到个方法,pcb板子上焊盘做双面,通孔连接,植锡后从背面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