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开pSLC

楼主(2023-01-30):
坏SSD拆的06445-64G RM标片。
IS917正片工具扫描开卡,第一圈跑圈有红块,会自动加入新增坏块,第二圈开始不会再红。黑片工具开卡,跑圈直接全绿。
用IS917黑片工具低格开卡,扫到的坏块会比正片工具的更多,并且发现低格工具可以开pSLC。

正常开卡56G

强制半容量扫描开成pSLC有34G

网友:
开了pslc估计数据也不够稳定吧,像这种闪存体质差的

网友A:
原来强制半容扫描 ECC 1就是PSLC了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强制半容扫描 ECC 1就是PSLC了 长见识了

强制半容扫描是开成pSLC,ecc只影响你开出来的容量,体质实在是太差的即使是pSLC容量也会减少,但是你就算是全新正片调到最高开出来的容量也不会超过全容的一半。

网友(2024-08-20):
这是黑片工具开模式s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