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h开2t遇到困难,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3-01-30):
如题,2258h公版8贴HY3DV4, H27Q2T8QEA9R
贴完之后一切ok,四贴开卡ok,使用ok,8贴完了之后遇到问题,可以开卡但是无法初始化及格式化。
测试缓存无问题,跳线无问题,就是格式化不了,s版,t版,r版固件都试过,一样无法格式化。。。。

网友:
你这贴满有32CE 64DIE了,记得好像有人提过这个相关问题

网友:
RDT后再开卡试试

网友:
关交错,降频,都试试

网友:
我觉得极大可能是频率问题,我开一个2T的58h+L06b, DDR调400能开过,也能格式化,但是跑圈到一半,会直接卡死。

网友:
降频看一下如何

楼主:
降频到了ddr200也是不行,开四贴试了下,只能开960g才能过,1000g都格式化卡死
颗粒百分之百没问题,坏块极少,应该是固件问题,很直观的感觉超过1000g就会出问题。。。

网友A:
如果其他都没有问题,那看看供电电压电流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他都没有问题,那看看供电电压电流有没有问题

外接供电也不行,跟电流没关系,同样板子八贴开bics3没问题的

网友B:
这个老问题你现在才知道?4贴关闭交错能开1000g,但是会掉盘,2t根本开不出来,现代这个颗粒不知多少人栽了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问题你现在才知道?4贴关闭交错能开1000g,但是会掉盘,2t根本开不出来,现代这个颗粒不知多少人栽了 ...

不知道呀。。。哎。。。

网友(2023-04-04):
4贴3D MLC  04T2AWCMG2也是同样的问题,开卡能成功,分区格式化不过,无解

网友:
土狗跳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降频到了ddr200也是不行,开四贴试了下,只能开960g才能过,1000g都格式化卡死
颗粒百分之百没问题,坏块极 ...

l06b的29f01t,8贴开1t,目前正常使用,应该是固件的问题,或者是颗粒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06b的29f01t,8贴开1t,目前正常使用,应该是固件的问题,或者是颗粒的问题 ...

我4贴29f04t2awcmg4可以开2t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4贴29f04t2awcmg4可以开2t的

04t颗粒我失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4t颗粒我失败了

过完缓存,就可以开出来了,没什么问题啊,你试试我分享的工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96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完缓存,就可以开出来了,没什么问题啊,你试试我分享的工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9685 ...

多谢,哈哈哈,那两个颗粒我扔了,跑rdt给跑坏了,一个颗粒剩下两个ce,连另一个全废,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