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希捷2TB移动硬盘

楼主(2023-01-30):
希捷Backup  Plus Ultra Touch Seagate Rexcue Edition不识盘了拆了看看。

用废卡片从背面底角开撬,能撬开。

正面

背面

底壳

转接板

网友:
图呢,拆了就废了吧

网友:
您好我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我还在用光纤拨号上网冲浪的原因,您的图片我没有看到。如果盘内没有重要数据的话,可以通过重新量产来继续使用,不过如果使用的年头太长的话,还是推荐买新的更合适一些。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存储颗粒的类型,如果是SLC的话会有很大的保留价值。

网友:
这图片照的,没开灯吧!

网友A:
现在叠瓦盘多,最好还是自己单选硬盘和硬盘盒更靠谱

楼主:
图片总是传失败

网友:
现在接口板这么小啦,原来可是一整块板子,比硬盘大多了

科技进步还是偷工减料?

网友:
把电脑拆开,直接连接上硬盘试试。

网友:
无图无真像

网友:
硬盘接电脑上试试

网友:
这种分离的好一点

网友:
这个分体的还是可以,要是一体的就蛋疼了

网友:
分体还可以 盘好换

网友:
后续呢,楼主,挂硬盘到电脑上试试,看看是电路板损坏了,还是硬盘损坏了

网友:
替换法分别试一下,应该就知道是板子坏了还是硬盘坏了。

网友:
结构分离的不错了,东芝都是一体的!

网友:
机械硬盘,没得修,

网友:
查询了一下…这款硬盘缓存是128M的…因该是叠压盘…

网友:
居然还是分体设计的,分别测一下板子和硬盘,看能不能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叠瓦盘多,最好还是自己单选硬盘和硬盘盒更靠谱

2.5的基本都是叠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