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newifi拆解图

楼主(2023-01-30):
newifi拆解图:

网友A:
这货配置还行,刷老毛子插移动硬盘挺好用。

网友B:
芯片怎么都沒有加散热片呢,差评。

网友:
多年前收过一个!后来卖了,和小米mini差不多!!

网友:
听说这个能刷很多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货配置还行,刷老毛子插移动硬盘挺好用。

老毛子的固件分享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芯片怎么都沒有加散热片呢,差评。

这玩意不需要散热片...

网友:
配置还是挺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毛子的固件分享下

网上教程很多,固件很多,我用的固件是RT-AC54U-GPIO-11-newifimini-128M_3.4.3.9-099.trx,网上没找到的话,邮箱留下,等两天我发给你。我刷机后关掉无线和DHCP,插一个移动硬盘,存上几百部电影电视剧,局域网内机顶盒手机电脑看剧很不错。好像也能做打印机服务器。另一个机器我只用作5G AP,几个月没关了,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教程很多,固件很多,我用的固件是RT-AC54U-GPIO-11-newifimini-128M_3.4.3.9-099.trx,网上没找到的 ...

79245534@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上教程很多,固件很多,我用的固件是RT-AC54U-GPIO-11-newifimini-128M_3.4.3.9-099.trx,网上没找到的 ...

担心能力不佳

路由器变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担心能力不佳

路由器变砖了!

熟能生巧,多刷机玩几次就好了,可以十几元买个CH341A编程器有备无患。已经把固件和教程地址发你邮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熟能生巧,多刷机玩几次就好了,可以十几元买个CH341A编程器有备无患。已经把固件和教程地址发你邮箱。

...

非常的感谢您!

麻烦请在确认下我的newifi这款是否可以刷老毛固件。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的感谢您!

麻烦请在确认下我的newifi这款是否可以刷老毛固件。谢谢!

和我的一样,可以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可以刷。

刷成功了!一波三折啊!

第一:刷好进不了管理界面,原来是刷时提取了原路由器的账户密码。
第二,2.4G频段连接正常,5G开始怎么也连接不上,查看:5G默认打开阻止连接。
第三,电脑可以访问USB下挂在硬盘视频,手机端怎么访问?
第四,家里宽带是千兆的,这款路由器是百兆的端口,准备做个旁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成功了!一波三折啊!

第一:刷好进不了管理界面,原来是刷时提取了原路由器的账户密码。

我手机荣耀自带的文件管理器里有个“网络邻居”,点开就能看到路由器的共享。
手机安装“ES文件管理器”,点击“网络”,选择“新建”,选择“新建局域网”,然后输入路由器IP地址即可。
我也是用作旁路由,关闭DHCP,关闭无线,插个移动硬盘作私人NAS。

网友:
2251224215@qq.com  求固件分享。

网友(2024-05-22):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需要散热片...

2016年买的,带厂里用,不带散热容易失网速。就是有信号,没网速

网友:
亲,图片有点虚啊,看的眼睛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