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将原来拆下来的几个时钟机芯都修复了,相同的故障。

楼主(2023-01-30):
以前的机芯,不走针了,没有扔,主要是不占位置。

拆这个

线圈还算饱满

同样故障,电路板上接触弹片的地方 锈蚀了。

清理下装回去

可以走针了。

这个是扫秒的,还没有坏,就是时间误差有点大,,3,5天就要快个5分钟。

单薄的线圈,多一个齿轮。

接触部分也有氧化,

电池簧片,被漏液腐蚀了一点。

清洁了下装了回去,这下又有了备用的机芯了。

网友:
哈哈,过年我也修了一个这玩意。有个疑问,装回去后,偶尔秒针会倒转,为啥?

网友:
走时不准修好了用起也不爽,我买的日本机芯,一年可能一两分钟,

网友:
可以用充电电池?1.2V没问题?

网友A:
我我用的电波表芯,不知道为啥快1分钟,用复位归零办法对齐表针,开始走就超前1分钟

网友:
确定不改下8025?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稍微好点的机芯,机芯最少也得四五块钱一个吧

网友:
看着好简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我用的电波表芯,不知道为啥快1分钟,用复位归零办法对齐表针,开始走就超前1分钟 ...

把针拔下来少一分钟再装上。

网友:
3,5天就要快个5分钟,就只能换晶振或者改8205了。

网友:
看来接触不良是通病

网友:
好多机芯都是叠压在一起 容易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
线圈单薄的我都扔了,太费电了。

网友:
不改下8025

网友:
我的一个机芯好的,也想修一下,但是,带夜光的表盘全部氧化成了纸屑,备用的一块同样的表盘不知道夹在那本书里面,找不到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针拔下来少一分钟再装上。

这个办法想过,但是机芯有一个归零功能,就是所有指针到12点位置,现在就是归零后,让分针滞后一个角度,关键是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
可能是温度造成的影响吧,单位上放假几天暖气温度低,一周就慢了10分钟

网友:
楼主这个陛下专门收集垃圾

网友:
接触不良很普遍。。。。但是这样机芯也用不到这么多啊

网友:
手艺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