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白菜DIY 超级电容器360F(法拉)车用启动

楼主(2023-01-30):
60元到手360F超级电容器,一直吃灰小半年了。

今天有空,就白菜DIY一下,

加个外壳,加四个接口做好。就完工!

1、外壳,本打算用可乐瓶热缩。

但是偶然看到这个猕猴桃盒子体积差不多大小,就用它了,省略热缩。

2、做个接线鼻,还是很容易,黑线做负极,感觉芯够粗,就双线并用!

3、正极区别颜色,随便找一条线,感觉芯不够粗,就接线鼻三线并用。

4超级电容器外貌1

5超级电容器外貌2

6自己命名的:负极接口,搭铁(Φ10毫米铜鼻),自己知道就行,负极!
DIY都是这个德行,哈哈

7自己命名的:正极接口(常用三插),自己知道就行,正极!
DIY都是这个德行,哈哈

8正极、负极、非常明显。不可能出问题。超级电容器正负极绝不要出问题,否则,吓死!

9安装到位,做防水,完工!历时2.5小时。

外壳稍大了,不是太合适,以后找到合适的再换,超级电容器不吃灰,用起来,比啥都强!

网友:
後續呢 後續呢

网友:
不上鸡试试?

-=-=-=-=-=-=-=-=-=-=-=-=-=-=0=-=-=

网友:
这外壳就是个壳

网友A:
网上买个合适的壳子吧

网友:
套个塑料袋

网友B:
这线跟闹着玩似的啊!起码接个夹子啊!

网友C:
用一节可乐瓶装进去热缩一下做外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跟闹着玩似的啊!起码接个夹子啊!

哈哈,白菜DIY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节可乐瓶装进去热缩一下做外壳更好

不懂,热缩有啥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个合适的壳子吧

主要是这几天过年没有快递小哥啦,网不来货了。

等到过几天,可能又吃灰半年,

楼主:
先用起来才是正道。

谢谢指教。

网友:
60F能打着火吗?

网友:
这也太简陋了吧

网友:
铜鼻子要放下面,再说这线径对启动有帮助,但是不大

网友:
电容是串联的吗

楼主:
肯定是:六个电容串联的。

法拉级电容耐压都很低!

网友:
必须串联啊,单个电压才2.7伏

网友D:
这种串联电容启动车子后如何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串联电容启动车子后如何充电?

车运行由发动机带动发电机充电,和蓄电池一起并联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