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有人知道哪些手机或安卓pad可以不接电池开机的吗?

楼主(2023-01-30):
想做个电子相册,把电池去掉,插电开机运行。手里只有一个十年前的老手机支持,但android版本是4,太老了,配置也不行。有没有近五六年内上市的旧手机支持不插电池开机的?

网友:
不接电池好像需要专门的开机线

网友A:
技术层面来讲,大多数手机开机的时候cpu很吃电流的,波动也非常大,没有电池的缓冲(稳压)会造成供电不足崩溃的
我之前的一个旧手机电池续航不行,长期插电使用,后来开不了机,无限重启,换了充电头和线都不行,换了块电池才好,旧电池有点鼓包了
大部分都能实现,但不是插数据线,而是拆下电池,留下电池保护板,在保护板上引出两根电源线接4.2v或5v稳压电源
少数一些手机开机可能不怎么吃电流,只是厂家故意设计的无电池不开机,可以通过改装电路来实现无电池开机,具体可以看看闲鱼上的二手工作室手机,人家已经改好的

网友:
找块电池接上先开机,开机后再把电池拿走

网友:
电池保护板上电池端接入4V稳压电源,并个大电容

网友:
把外接电源改到原来电池的地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开机哪下  新手机要电,外接供不上

楼主:
好像越新的手机越够呛了,估计只能接保护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术层面来讲,大多数手机开机的时候cpu很吃电流的,波动也非常大,没有电池的缓冲(稳压)会造成供电不足 ...

拆下电池,留下电池保护板,在保护板上引出两根电源线接4.2v或5v稳压电源

我這樣改了兩個平板,也一樣開不了機。。。。

网友:
留保护板,接超级电容
不然开机时候电流太大电压拉低了就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电池,留下电池保护板,在保护板上引出两根电源线接4.2v或5v稳压电源

我這樣改了兩個平板,也一樣開 ...

这转折闪了我的腰

楼主:
路边的广告机展示机有的也是安卓系统的,是不是里面没有电池

网友:
拆下电池,留下电池保护板,在保护板上引出两根电源线接4.2v或5v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