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德力普S405智能液晶充电器拆机图

楼主(2023-01-30):
德力普S405智能液晶充电器拆机图。

网友:
照片拍得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
用料做工不错,不是傻充

网友:
带单片机的,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行,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焊点圆润饱满

网友:
单片机还被打磨了

网友:
看着不错,估计价格不便宜。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啊

网友:
五金件锈了
虽然有单片机,但是不一定会是智能算法,有可能是恒压充电器,液晶屏的每段分别对应的某个固定的电压
还是要试充一直才知道是不是智能充电器

网友:
是1.2v的充电器

网友:
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
最大缺点遇到大内组镍氢不给充电。零几年我买过5小时镍氢快充,因为挑电池,所以又买非智能工频变压充电器,加上10小时倒计时插座。

网友:
路过,图片不少,20多张,拍的不错,挺清晰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
拍的不错,维修时用得上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好像没有啊。4个芯片都有型号,其中2个一样。

网友:
加了液晶显示,就“高大上”了,可以卖个好价钱

网友:
只有一个温度检测,这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