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捷RG-EW1800GX PRO 1800M全千兆WiFi6无线路由器 拆解

楼主(2023-01-30):
双功放路由,网上虽有拆解视频,却无清晰拆解图,导致看不清什么芯片和参数。还是拆台看看吧!

硕大的散热片,主要芯片上还贴有导热硅胶片。

5G功放芯片,康希的8539S。它就是这次拆机的主要目标之一,终于看清你的庐山真面目了,可惜参数不是很高。

2.4G功放芯片

7975DN+7905DAN

联发科的成名作,大名鼎鼎、老当益壮的7621AT处理器。256M内存。

试了使用同款功放芯片的H3C NX30,它的5G速度比无功放的黑色EW3200GX快约15%,所以说这款5G功放芯片参数一般。

网友A:
竟然用大S降级片,这是代工的钱给少了么?

这鸡鸡做工还是不错的,不过牌子的价格可不怎么友好...

网友B:
锐捷的路由器怎么样?和TP的和华为的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锐捷的路由器怎么样?和TP的和华为的比怎么样?

华为接触少不作评论,比同价位的TP三贱客,锐捷的配置不见得高,但做工用料更好。

网友:
感谢分享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散热做的挺好

网友:
除了零售价格不太友好其它各方面还算可以

网友:
有这价格可以选华为华三了

网友:
价格不太友好其它各方面还算可以

网友C:
编程器固件不分享吗

网友:
锐捷以前好像专做企业级的网络设备,不怎么做家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大S降级片,这是代工的钱给少了么?

这鸡鸡做工还是不错的,不过牌子的价格可不怎么友好... ...

DRAM有什么降级不降级的?搞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RAM有什么降级不降级的?搞笑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网友:
软件里面的功能截图看看,锐捷 的线上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图片拍的很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固件不分享吗

没有用固件芯片有Id联网后系统会验证机器的ID,以前恩山大佬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你自己去查查看,说降级的是ROM(EMMC)存储芯片,DRAM缓存芯片没有降级一说

网友:
很好的拆解,分享了锐捷这款路由器的工艺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