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车载十碟碟箱拆机,求使用方法及配套主机

楼主(2023-01-30):
接线定义不知道什么品牌,不知道配套哪个主机,有知道的大神麻烦告知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单独使用,不知道能不能和这个大众机器配套使用

网友:
货是好货,可惜现在的好多都可以替代,意义不大

网友:
这是那个长途大轿子车里面的电视吧

楼主:
请问如何对应蝶盒8针的圆口呢

网友:
当年的高档货

网友:
信息量太少,帮不上忙

网友:
没玩过,第一次见。

网友:
落毛的凤凰,曾经王榭庭前燕啊

现在,感叹社会的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对应蝶盒8针的圆口呢

我以前接过一个,也是用大众车机,具体我也忘了,现在电源脚知道,LR信号知道,找到开机信号线,其他脚可以一个个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