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利用损坏微波炉里面的磁控管散热风扇自制一个台式风扇

楼主(2023-01-30):
家里的一个老式微波炉坏了,不修了,卖给废品站老板发现里面有个磁控管散热风扇的电机还很顺滑,于是单独拆下,清洁了塑料叶片,自制了一个台式风扇。

用到的材料就是接线插头、一个书立,微波炉风扇电机和一个开关。

按照风扇电机的安装孔孔距在书立上开2个孔,用原配的螺丝安装上,书立稍微弯曲点吹的时候风可以向上,然后就是简单的布线工作,闲置的开关接线后用双面胶粘在书立的下面底座上,由于书立的底座比较大,吹的时候还是很稳定的,最后底部粘贴四个脚垫起到防滑的作用。

由于风扇转速比较快,吹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PS:电机的裸露在外的铜线这里外面用透明胶带围了一圈防止触电。

最后上图,各位网友可看下,如果有更好的建议也可提出讨论,谢谢

成品正面图

成品背面图

成品俯视图

开关细节(泡沫双面胶粘的)

底部贴的防滑垫(扎带扎的电线)

通电吹风。。。

网友:
乍一看以为楼主要开干磁控管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微波炉里面的变压器拿出来做点焊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微波炉里面的变压器拿出来做点焊机

记得放回一个砖头在原位再卖废品

网友B:
罩极电机,效率很低,优点是寿命极长。。。。而且几乎不见有卡涩的问题出现,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放回一个砖头在原位再卖废品

人呐,咋就那么坏呢?

网友:
有想法真不错,扇叶是不是被你掉转了头?

网友:
这功耗还不如小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罩极电机,效率很低,优点是寿命极长。。。。而且几乎不见有卡涩的问题出现,神奇

...

寿命长短的关键是电机轴套磨损情况

网友:
这是倭国货开关吧,顺滑皮实耐用。

网友:
等家里的用了20年的微波炉坏了就也拆出来做个风扇

网友:
扇叶没有防护网罩啊!万一倒下了或者有小孩子碰到了就麻烦了。

网友:
可以啊,好玩

网友:
罩极电机貌似还有点发热?

网友:
这样是不是阻力稍大?

网友:
创意无极限,这种风扇工作的时候声音很小的

网友:
近距离有用,且费电

网友:
扇叶反装了,可以转子180℃

网友:
有点危险啊

网友:
这个做的非常好,几乎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