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 木器雕刻机控制器 RichAuto A11S

楼主(2023-01-30):
本地一木器厂老板打电话,说是厂里的雕刻机不工作了。让我过去看看。到现场看了一下,是一台简配的雕刻机(因为没有台式电脑控制,只有一个嵌入式的微型计算机)。

问了一下缘由,说是今天突然不能用了。故障是打不开要加工的程序......我瞅了一眼控制器,发现控制器插U盘的地方是歪的,怀疑USB口断线。就问这个控制器是不是摔过,工人说没有。
于是自己就把这个控制器拆开看了看,果然是USB接口的引脚断裂。现在追究是不是摔过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今天第一天上班,工人大都不太熟悉。再者,就算是摔坏的,工人也是不敢直接承认的。于是自己就拿着这个控制器回家修理这个USB口。

实际的维修过程没有拍照,修完后发现这个东西用料挺足的。于是就拍几张图片看一下吧。。

控制器主板正面:处理器;运存;存储程序用的闪存;存固件用的SPI存储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一应俱全,活脱脱的一部小电脑。

最大的这颗是可编程控制器,型号是SPARTAN-6。Spartan-6 FPGA为Xilinx的低成本、低功耗FPGA。第六代Spartan系列基于低功耗45nm、9金属铜层、双栅极氧化层工艺技术,以及高级功耗管理技术。此系列含最多150000个逻辑单元、集成式PCI Express模块、高级储存器支持、250Mhz DSP Slice和3.125Gbps低功耗收发器 。

闪存型号是29F4G08ABADA,是一颗512M的 闪存。用于存储用户需要加工的程序和系统运行产生的缓存文件。

SPI颗粒 型号是 25Q80DVSIG,应该是用于存储系统程序。

TMS320 :TI 公司生产的一款 DSP芯片,字型号为:C6748.。这种 芯片的特性是 集成度高,内置高性能CPU,运行稳定无需过多的外围元件。其实可以当成处理器来使用。
旁边是一颗 三星内存,容量为 128MB DDR2内存

右下角是这次维修的内容,因为USB变形,碰掉了一颗4脚的IC,但这个IC的型号实在是看不清。自己也不敢盲目的掰正引脚。只能将就着将其焊上。。
USB接口是那种反装的母口,自己没有。就用了根延长线裁断了焊起来用着。这个部位将来是需要用热熔胶固定的。。。

主板反面:

装好后通电试机

用热熔胶固定引线

固定USB母头

控制器反面

控制器正面

最后附一段官方的介绍:

DSP运算核心,运算速度快,处理能力强。16按键手持式操作,易培训,易操作

自带屏幕显示,实现全脱机运行  内置存储空间,支持U盘读取  备用U盘模式功能,支持与电脑直连

8对I/O口可自定义   支持多种 CAD/CAM 软件生成的 G 代码、PLT、DXF格式文件

多坐标系记忆功能,支持9个工件坐标系,文件智能预读,提高加工效率

智能记忆支持断点、掉电、断刀续加工   参数备份、恢复功能

网友A:
不管是电脑还是啥,插在上面的u盘我总觉得会撅断。

网友:
这是做定制家具的雕刻机吧,这玩意真的是减配得厉害,估计他这台设备是老货,而且是低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电脑还是啥,插在上面的u盘我总觉得会撅断。

同感,这种货我觉得不如像撸主那样摆个USB母口线来得靠谱,或者说厂家这么设计是故意的,坏了直接高价维修或者换板子...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电脑还是啥,插在上面的u盘我总觉得会撅断。

这个U盘没折,USB接口折了。并且碰掉了USB口旁边的一个未知的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这种货我觉得不如像撸主那样摆个USB母口线来得靠谱,或者说厂家这么设计是故意的,坏了直接高价维修或 ...

这玩意不便宜,网上搜索 1700多元一套。

网友:
控制部分是关键。

网友:
电路板上的金子多

网友:
家具的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