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飞利浦电动牙刷满血复活

楼主(2023-01-30):
今天早上刷牙发现电动牙刷没反应,心想可能又是里面的轻触开关坏了,来不及修,只能切换到手动模式应急。

晚上下班回家赶紧修一下。因为对不熟悉的人来说,电动牙刷拆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这里我把拆解技巧先简单说一下;
首先是拆底盖。底盖是没有螺丝的的,全靠密封圈过盈配合卡住,卡的很紧。找一个刀口比较薄的一字螺丝刀,沿底盖一圈慢慢撬。
记住一定不要只在一个地方撬。大力在这里出不了奇迹。随着底盖慢慢出,密封圈也慢慢浮现,后面就很轻松拿下底盖。

接着,继续拆更有难度,因为初一看无从下手。仔细观察分析,里面有2个暗扣。外壳内壁有分布在两边的槽。
可拆部分有对应的2个卡子,正好卡在槽里,且比较隐秘。找一个弯角镊子伸进去,扎在卡子侧面往外拨,同时
把震动柄往上顶。等2个卡子分别拨出来后,内部主体也就轻松取出来了。

拆出来可以看仔细卡子和卡槽了。

下面进入维修正题:

按钮就在电路板的上部,一下就能找到。修之前习惯性先复现问题。按着试试,竟然是正常的,且按起来很灵敏。
奇怪了,难道又好了。反正拆起来已经轻车熟路了,于是又装进外壳试试,这下又不正常了,怎么按都没反应。
再次拆出直接按,又是很灵敏的。这时只能推测了:可能是外壳上压着按钮的橡胶变软,或者是老化掉了一部分,导致橡胶虽然往下压按钮,
但是传递给按钮的力达不到按钮的要求。毕竟按钮按压的部位确实比较细,很容易陷入橡胶里面。根据压强公式P=F/S。在压强一定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增加面积来提升压力。现在按钮的受力部位很细,考虑在上面粘一个垫片,硬一点,薄一点。找了一下抽屉,看到一张华为VIP卡片,
薄且硬,比较符合要求。

于是用剪刀剪下一小块,然后小心修剪成圆形,直径4mm,比按钮本体稍小。接下来把垫片粘接到按钮上。
本想用502,但考虑到502流动性太强,很容易渗入到按钮里面去,那就会搞砸。所以最后决定用双面胶。

粘好后还不错,有一定的粘接强度。然后装回外壳试机,效果是惊人的好,竟象初次见面那样灵敏,感觉还能再战几年。

------------------- 全文结束 -----------------

网友:
好像是能从震动轴方向无损怼开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

网友:
可以用热熔胶棒取出内芯

网友:
那个头有点像欧乐B。

网友:
这种牙刷本身就是不打算让人拆修的。

网友:
往复式振动棒

网友:
都是一次性设计

网友:
既然拆开了干脆连电池一起换掉

网友:
和我现在用的外观一模一样,HX6511

网友:
修好了又能用了,高手.

网友:
修好了,又能用几年

网友:
还可以少点损坏拆下来的。

网友:
飞利浦值得一修。

网友:
小孩的飞利浦牙刷进水损坏,拔掉牙刷头,稍用力一怼就出来了

网友:
最难处理就是机内进水

网友:
运行起来哗啦哗啦的那种吗

网友:
这个拆卸看上去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