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启动电阻

楼主(2023-01-30):
得伟启动电阻是多少欧? 几个脚怎么接啊  问下懂的

刚咸鱼买了个得伟20v主控  带电机  接电源正负 不转

谢谢大神

网友:
图画得不错啊,SolidWorks?

网友A:
照这个图接 实测可以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吧,现在是二手洋垃圾不碰,不如国产低价货有性价比。反正用的不多,天天用就买国产的品牌机,质量是有保证的。再好点的就是合资产品了。

网友:
还是合资产品好

网友:
这阻值是不是从电池上测得的还是说摸索出来的?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照这个图接的 实测可以

热心坛友!谢谢分享。

网友:
热心坛友!谢谢分享+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这个图接 实测可以

谢谢 好像还是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好像还是没反应

确定主控没问题吗?难不成现在换了 我这样接线 做了一个得伟转牧田款电池的转接座 是可以的

网友:
电源多大?电流要20A以上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这个图接 实测可以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这个图接 实测可以

要接2个10K电阻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接2个10K电阻才可以吗?

是的 必须是两个 不然没法启动

网友:
这个确实不知道

网友:
这个电阻,用小功率的或许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这个图接 实测可以

楼主真是热心人!
非常感谢乐于分享的坛友!

网友:
正极到两个检测脚分别加10k电阻呗。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