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复普源示波器的EC12编码器

楼主(2023-01-31):
我现在用的示波器是普源DS1102E,买了已经有10多年了。性能基本够用,只是调节幅度和时基的2个旋钮早就不堪用了。你往小调,它就往大调,根本不听话。
春节那几天没其他事情,调调STM32的SPI接口,驱动液晶屏玩。示波器配合看波形。用的过程中感觉那2个旋钮更野了,必须小心慢慢哄着,勉强听一两次话。
实在是忍不了啦,真想马上把这2个旋钮劈啦。一顿叮叮当当,按键旋钮板就拆出来了。板子背面可以看到所有的旋钮都有补焊的痕迹,看来我买到的是翻新机。

按键板正面

按键板正面

烙铁调到350°,配合吸锡器,拆编码器还是比较轻松的。

拆下的编码器

拆下的编码器

编码器拆下后,把四个固定脚掰直,就可以拆开了

拆开的编码器

拆开的编码器

拆开后可以看到,编码器是由4部分组成:主体框架、电刷、圆弧触点和按钮。最上部的主体框架,上面有旋钮柄和限位弹片。旋钮柄负责带动编码器的电刷旋转和按压按钮。
限位弹片有2个突起,压在电刷背面,电刷背面有12个小坑,这样旋转的时候就会有咔咔的换挡感觉。电刷和触点配合,在旋转时产生相位一前一后的2个通断信号。按钮则类似普通的轻触开关,按下时接通,松开则断开。

旋钮不听话,根本原因是电刷和触点接触不良。旋转时出现异常的通断毛刺信号,如果固件处理不好,就会乱跳。解决办法就是用酒精清洗触点和电刷。棉签蘸酒精反复擦触点和电刷,可以看到棉签明显变黑,经过反复擦洗,触点已经焕然一新。

酒精清洗

酒精清洗

擦洗后用吹风机吹干就可以组装了,按照主体框架->电刷->触点->按钮的顺序装好,然后用尖嘴钳把固定脚折弯压牢固,就算装好了。

开始组装

开始组装

装好了

装好了

重新把编码器装回按键板,试机,不论是幅度还是时基,均很听话了,指哪打哪。

普源示波器旋钮故障是通病,应该是编码器品质不行。清洗只能续短时间的命,最好还是整体更换质量好的编码器。

------------------------------全文完------------------------------------------

网友A:
真是骨骼清奇,最麻烦的拆解都完成了,舍不得换一个

网友:
我也尝试过维修普源示波器自带的编码器,但是拆不下来。只好剪断引脚,换新了事。

网友:
换新的还是比较省事的,寿命也长点。坏了再换。

网友:
我DS1052E编码器都是阿尔卑斯的,还没出过乱跳的问题

网友:
触点很可以用

网友:
编码器都是阿尔卑斯这货老贵

网友:
清洗完,还是要上点白色润滑油才能更长续命

网友:
不加点油润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骨骼清奇,最麻烦的拆解都完成了,舍不得换一个

手头没有备件,只能应急一下了。

网友:
这样没多久还是会乱跳了 ,更换比较好。

网友:
这是电位器,不是编码器。

网友:
电位器拆过 这个第一次见,是这样子的。

网友:
工艺活,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
可以轻轻掰一下电刷,换一个接触位置。

网友:
都到示波器这个应用场景了 全部给它换成ALPS的吧

网友:
我之前也拆修过一个奇累汽车的空调调温的编码器。

网友:
原来是编码器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