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充电器DIY平衡充成品篇

楼主(2023-01-31):
前两天试验了一下用玩具充电器组合成平衡充。详见上一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7664-1-1.html

试验成功了,要把它做成成品。天寒地冻懒得出去买材料,家里找到啥就用啥吧。找了个壳子,想固定电路板,发现板子的孔太小,不足2mm,原本打算用六角尼龙柱固定没法弄了。只好另想他法。找到一条小木条,横平竖直挺规则的,就用它来固定电路板吧。量好间隔,做好记号,一顿操作,用木锉把卡槽磨好了。下一步开孔,安装8字线插座和开关。

把原电路板上的线拆掉,统一换上自己的线,留好长度。看样子还是蛮规整的。

把线编好,方便焊接的时候不用再理线了。

先把电源线和开关焊好。

在把各电路板按一定规整焊接到XH2.54并充板上。

贴上胶布,打胶,把并充板固定在面板上

打印一张不干胶面板,贴上去,好看多了。通电测试!

插上电池充电,1、2、3亮红灯在充电,4、5、6亮绿灯,空载。验收成功!又多了一件顺手的工具。

网友:
改完还要改电池包

网友:
裸板用木头固定,而且一边还是市电,总觉得不太可靠啊。

网友:
问个问题?平衡充到底作用有多大?废这么大力气就为解决每只电池电压一样???据我所知只要一节出问题一样一冲就满一用就停???

网友:
大概是降低电池一致性的累加效应吧

网友:
6个分立元件的电源板居然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最近用防水盒DIY的挺胸凸肚多啊,假货上防水盒会不会让你们给买涨价了...

网友:
  也想动手做一个。

网友:
看了之前的帖子,楼主的创意不错,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A(2023-05-06):
我用ip2312搞完了,但是效果很差,电压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ip2312搞完了,但是效果很差,电压不准

压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