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块比较冷门的美国韦夫特克wavetek meterman 15XP万用表

楼主(2023-01-31):
一块美国韦夫特克wavetek meteman万用表,产地是中国台湾省,有个标示R67的电阻碎了,测量3.9V左右的锂电电压显示0.282V,测量220V市电显示19V;掉电阻的地方连上锡后所有读数偏大近3倍,锂电显示11V,市电显示662V,碎掉的电阻上依稀看到060*,有谁知道此电阻阻值的烦请告知为谢!

网友A:
最笨的方法用外接的电阻箱一点一点的试。看做工规整,值得维修一下

网友:
看做工不错滴,论维修不会滴,帮你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笨的方法用外接的电阻箱一点一点的试。看做工规整,值得维修一下

是的,看起来做工不错,估计也就这一个地方坏了,能修好最好,可我没有电阻箱啊!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看起来做工不错,估计也就这一个地方坏了,能修好最好,可我没有电阻箱啊! ...

弄一个多圈500k的可调电阻慢慢转

网友:
只能找电阻一个一个的试试,或者找电路图

网友C:
摸一下线路 看是跑到芯片的哪个管脚 然后查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一个多圈500k的可调电阻慢慢转

谢谢,我抽空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一个多圈500k的可调电阻慢慢转

这需要有耐心慢慢调试!

网友D:
可能是9090的电阻吧,是不是909欧姆的电阻啊?一端接可调电阻,另一端接在哪里?
是个调整部分的电阻,直接短路一定不行。看看可调电阻是多大的就能猜一下,这个固定电阻的阻值一般都比可调电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摸一下线路 看是跑到芯片的哪个管脚 然后查芯片的datasheet

没有这个技术啊,只能看哪个件坏了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9090的电阻吧,是不是909欧姆的电阻啊?一端接可调电阻,另一端接在哪里?
是个调整部分的电阻,直接 ...

碎掉的就是颗贴片电阻,我把贴片位置两端连上锡了。

楼主:
就是看着做工还可以,就想自己修着看。

楼主:
做工虽好,可它是坏的,我想修好它。

网友D:
换上个900欧姆的电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上个900欧姆的电阻试试吧。

好的,我抽空试试!谢谢了。

网友:
找个100k多圈电位器接上,并上一块好点的万用表对照着调到2块表一样就好了。

网友:
朋友可以接上可调电阻满满调整对比来确定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