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点个灯,也跟风玩一玩CH552

楼主(2023-01-31):
看着人家玩CH552,觉得有意思。该芯片的亮点就是便宜,资源多,小小的芯片上具备USB设备控制器,可以使用USB模式烧录程序,它还具备触摸按键电容检测功能、PWM、ADC等功能。于是从某宝上弄来几片CH552G,打了个PCB样。

焊接完成,插入电脑U口,电脑的硬件设备多了好几个设备:

但是第一次接触ch552,就卡在下载程序上:下载工具WCH_InSystemProgramToo上,无论如何弄,那个CH552 USB设备就是不出来。

于是在论坛中求教,后来才知道,必须先断电,接着P36上拉,然后再插U口,这样电脑才能识别到CH552 USB设备。
从官方网站上下载了有关ch552的资源,包括下载工具WCHISPTool、芯片手册CH552DS1.PDF、ch552头文件CH552EVT.ZIP,评估板例程包(CH554)CH554EVT.ZIP,资源还算不少,例程的注释也丰富,

所以想玩一玩,一般很容易上手(该芯片属于51系列)。注意:本人只是实话实说,而并非广告。但是也有美中不足的,该芯片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烧录的次数只有二百左右次,芯片手册中有说明,

点灯代码:
#include "CH552.H"
sbit LED = P1^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main()
{
        while(1)
        {
                LED = 0;
                delay(50000);
                LED = 1;
                delay(50000);
        }
}

点灯效果:

网友A:
这个不是对外部的刷写次数吧。成品内部只能写200次左右。

网友B:
谢谢分享。版主都加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对外部的刷写次数吧。成品内部只能写200次左右。

那肯定是内部的,反正烧写程序不能太多次,不像stc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版主都加分了。

我 是看中它的USB下载和触摸功能。

网友:
又有高性价比单片机啊,今年要试试去打板了,总是洞洞板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对外部的刷写次数吧。成品内部只能写200次左右。

应该和内部外部无关,资料说的封装应该是制造,也就是说制造出来后是空的,可以再编程200次左右,这种制造工艺有的厂家称为MTP(多次可编程,相对OTP一次编程而言),不过,其它厂家可编程次数比200多。

网友C:
一块多钱也叫便宜?简单的单片机,不能超过一块。贵了耍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块多钱也叫便宜?简单的单片机,不能超过一块。贵了耍不起。

带adc的一般没那么便宜,这个还是usb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块多钱也叫便宜?简单的单片机,不能超过一块。贵了耍不起。

个人玩玩还在乎那几块钱?顺手才好,不顺手的花那么多时间折腾,时间不值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块多钱也叫便宜?简单的单片机,不能超过一块。贵了耍不起。

大批量生产的话,1元多不算便宜,但对玩家来说,毕竟它支持USB,以及有触摸功能。当然比起其具备这两种功能的其他品牌单片机,也可以算是贵了一点点吧。

网友:
1块钱来说已经很便宜了。原来一个51就得100多。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CH341A哪个厂家的新产品么

网友D:
这片都很久了,老版本的 ch551 都停产了,ch552 不知道是不是也停产了,感觉这就是个可编程的 ch340c 但价格却没贵多少

网友E:
200次已经非常多了,你想想你的U盘,真的每天都会写入吗?
这芯片也就刚开发时写的次数多点,如果你的程序更新到100个版本,那已经相当成熟了
更新到150个版本,就很好了
是不是这个理?
至于后面正式使用时,是只读的,不再写入
算下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开发,测试时候要写几百上千次啊!

看我STC一个芯片的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片都很久了,老版本的 ch551 都停产了,ch552 不知道是不是也停产了,感觉这就是个可编程的 ch340c 但价 ...

有道理,这极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次已经非常多了,你想想你的U盘,真的每天都会写入吗?
这芯片也就刚开发时写的次数多点,如果你的程序 ...

有时需要用flash来记录数据,而数据是需要更新的。

网友:
这玩意儿能烧录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