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江禾48v闪电动车充电器,做工用料简陋,这货怎么实现点闪的?

楼主(2023-01-31):
CS8N60开关管管,DSE804二极管,BT151可控硅。

主电容400v 82,输出63v 330,中间有35v几个,16v100的1个。

想改造一下,问高手几个问题。

双向可控硅代替BT151单项可控硅稳定性怎么样?输出电容我见59v 1.8a的都用470的电容,这个330的用820的代换大了2.5倍会不稳定吗。输出电容63v的日系我只有820的了。

更新一下,换了几个电容

400v 82杂牌换成红宝石5000寿命的420v 120uf。16v 100的换成日化同规格固态。35v 100uf换成红宝石35v 150uf。输出没敢换。。也只有一个35v小容量的。

两个芯片为Cm9m042   utc3842e

网友:
没你说的那么不堪,还行!

网友:
这充电器没啥不好吧,中规中矩,该有的都有

网友:
这充电器还算可以,大部分都这样。

网友:
看外壳像是原装的,电路现在大部分用上贴片元件了,还可以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
看做工用料还行

网友:
还行吧,充满自停更好

网友:
简陋吗?中规中矩

网友:
这个牌子的已经很不错了,缺的就是EMI滤波器,有的充电器连保险都靠电路板铜皮代替的。这个还是装的慢熔断保险丝。

网友:
我觉得越大越稳。只是成本上划不来而已

网友:
这充电器挺好的

网友:
单、双可控硅不能互换。

网友:
江禾充电器是南方的品牌产品,质量应该不错。但没有抗EMI电路属于省料了。现在的品牌比过去差一点。151单向可控硅使用下来是比较成熟的方案,起到保护作用,而且也不贵,改它干什么。如果改成双向,万一极性搞反了,会出事的。

网友:
做工挺好啊,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容易坏,就有了GDP

网友:
点闪是啥?没有整明白……

网友:
这充电器看着还行啊。

网友:
该有的都给你了,不能要求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