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畅享8e青春,还能不能通过刷机提速

楼主(2023-01-31):
型号是dra-al00,2G+32G,大约是19年单位买了一批,作用就是打接电话,发发微信,刚买来就觉得那个卡啊,新机或者恢复出厂设置啥都不装,开机到启动完成都要好几分钟,装个微信,到微信开起来,没有10分钟进不去,其实我挺佩服华为的工程师,到底是用的什么手段,让空手机就能启动个几分钟的,其实就等于是买的废机,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硬件的问题,毕竟啥都不装哪怕古代的手机开机也不会那么慢,其实就是软件的问题,可能开机加载的软件实在太多了,我想能不能通过刷机,刷不同的rom,来提高速度呢

网友:
扔了吧,再过几天这种手机的刷机包都没了

网友A:
其实不用刷机也可以提速,只需将手机中的快应用删除即可,厂家预置了多达几十个快应用,没有一个是你需要的

网友:
这个机子你可以尝试换更大的运存。

网友B:
不是华为的事,本就是低端的学生机,畅享、e、青春,随便一个关键词都是低性能的代表,这款居然集齐了三个词,应该问问你们采购吃了多少回扣联发科 MT6739处理器2+3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刷机也可以提速,只需将手机中的快应用删除即可,厂家预置了多达几十个快应用,没有一个是你需要的 ...

试过了,基本没有任何作用,刚试了一下,从按电源开始,到华为的音乐出来,28秒,到显示桌面,整整2分钟,真的不知道这2分钟内手机在干什么,就是加载一个火箭控制系统也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华为的事,本就是低端的学生机,畅享、e、青春,随便一个关键词都是低性能的代表,这款居然集齐了三个 ...

学生机你也给人用啊,开个机要几分钟,连以前的功能机都不用这么久,你说叫人还怎么用对不对
我觉得啊,也许华为是专门为培养人脾气设计的,只要能忍受了这个手机,脾气不会一般的好

网友:
2G运行内存太低,能玩微信的话3G都低点4G才行!

网友:
我觉得存储芯片也是问题 现在都是UFS3以上的版本 开机几秒钟 原来手机都是emmc

网友:
刷出厂时候的最低版本

网友:
怎样都不行,换盆。

网友:
要提速就刷个低版本也许管用

网友:
这个问题没意义,

网友:
人家卖的又不是手机,是信仰。

买信仰,送手机,血赚。

网友:
安装第三方桌面软件https://xljxlj.lanzout.com/imdjx0m7quvc
用这个https://www.52pojie.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4494禁用所有预装软件,系统应用商店,安全中心,系统桌面,系统浏览器,还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网友:
放棄吧  不解鎖的國產機 我不要

网友:
榮耀X10,鴻蒙2.0,無法root,無法更換系統,電腦插數據線,強行各種app推送

网友:
2g内存确实太小,随便打开几个应用基本就占满了

网友:
还是扔了吧,就算刷再精简的超频rom也就快一点点,但是耗电啊,还是换手机吧,速度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