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请教个关于群晖NAS不认三星SM951硬盘的问题

楼主(2023-01-31):
我有一个N多年前买的256G三星SM951固态硬盘,印象是2700元买的,想插到我的群晖918+NAS里做为缓存使用,但是不认盘,就当它不存在!请问这个可以刷固件解决吗?如何更新!

网友:
nvme 三星SM951固态硬盘

白群找客服 ,黑群打补丁
https://post.smzdm.com/p/alp6z99p/

网友:
NAS都是有硬件白名单的,要查硬件支持列表或升级固件补丁等

网友:
SM951好像有一部分是AHCI协议的(没什么映像了,但是早期三星出过一批AHC i协议的,给ThinkPad的X1 Carbon使用的),比较特殊的玩意。有些机器就是不支持

如果是标准NVMe协议的,就是打补丁解决。搜索引擎能找到方法

网友(2023-07-08):
有没有新出的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