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废品站废品站买了个带风扇的开利照明LED灯,还有一块不知道什么板子

楼主(2023-01-31):
品牌好像是开利,色温估计是4500K偏黄,冬天看着温暖,灯黑色部分是塑料的,前端银白色是铸铝,灯可以正常亮,就是小风扇不转了,有空再换个一样大小的风扇换上去,记得是5块钱一个,后来朋友买5个就4块一个,幸运的是个个都亮,只有我最初买的这个风扇不转,还看到一块红色的板子,不知道什么用已经被老板拆开放这,没有外壳不好判断,不知道哪位兄弟知道的不妨指点一二,谢谢先,准备拆零件

网友:
我也有个,没用过,风扇可能是温度高了才转,

网友:
这个灯我修过很多,服装店专用,驱动板同时驱动LED和风扇,灯一坨6个,4坨,24个灯,记得好像是两并12串。

网友:
不错的灯,用料足

网友:
这个LED灯真有质量,内还带风扇。
这个在废品站买的开利照明LED灯要了你几个散碎银子?

网友:
整体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带风扇还可以哈

网友:
主动散热,舞台灯光?

网友:
收这些干嘛?能用上或者换钱吗

网友:
有风扇的灯见得不多

网友:
这种灯在论坛买过两个一直没用很黄

网友:
带风扇的led灯,第一次见

网友:
这散热肯定好

网友:
用在体积有限制的场合

网友:
驱动板好的话,可以尝试改电阻调小功率到7瓦,换新灯珠,装在家用台灯。

网友:
灯看着不 错 ,带风扇主动散热

网友:
加个风扇,不会把灰尘和蚊虫带进去吗?

网友:
我还发过灯帖子

网友:
风冷的LED灯,散热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