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DR4ECC与DDR5内存的问题

楼主(2023-01-31):
大佬们DDR4ECC和DDR5内存都带有纠错功能,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么???,科学计算是选用7950X+DDR5还是8375C+DDR4 ECC

网友:
这个咱不懂,路过看看。

网友:
顶一下 这方面确实没有研究过

网友A:
家用机不要碰ecc

网友B:
ECC校验内存不是得服务器主板用么,你的是服务器CP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校验内存不是得服务器主板用么,你的是服务器CPU吗?

8375C就是服务器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机不要碰ecc

这个是跑科学计算的家用有专门台式

网友C:
你拿家用平台跟商用平台比?价格和定位都完全不一样。我当然选择64线程且支持8通道内存的8375C。
DDR5内存的ECC非彼ECC,在DDR5中加入的是On-die Ecc纠错功能,可以理解为ECC的低配版。On-die Ecc只能纠错内存内部,而常说的ECC内存一般会有额外的颗粒分配给ECC功能(服务器ECC内存上可以看到很多颗粒),能纠错运行中通信上的错误。DDR5内存上ECC功能主要还是提高内存的稳定性,降低蓝屏概率。

网友:
都ddd5 啦,日光如梭。

网友:
还在用DDR3,也没那么高的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拿家用平台跟商用平台比?价格和定位都完全不一样。我当然选择64线程且支持8通道内存的8375C。
DDR5内存 ...

感谢学到了,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