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M90鼠标静音化改造

楼主(2023-01-31):
拆开都改完了才想起来要拍照,所以所见的基本都是倒序拍照的。

这个罗技M90应该是15年左右给办公室买的一批鼠标,我用的这个用到21年左右键无力当时拆其他山寨货的微动换上去,今年过年前拿回家,做静音化改造,罗技这种简化光学滚轮那个弹簧是很厉害的刻度感和声音,还有山寨的微动的那个大响声在办公室都是不好的,为什么不换一个鼠标解决?现在办公室自从M90后就是DEll的简易鼠标,后来直接哪些40不到一套的键鼠,我的键盘竟然被我口出了两个指甲印!所以还是喜欢罗技这个。

用了7年还是不错的,罗技的简易鼠标,最便宜系列,一个螺丝搞定,结构也很好

这样的做工,现在不到40元带发票的价位基本不可能有(除了那些清库存的)。双层壳,连体按键。不过我还是喜欢分体式按键那个轻松的按键感(换了微动后我直接推翻这个,手感直接轻了)

这个是外壳的反面结构图,巧妙的卡口和压柱结构,让主板没有一个螺丝也能稳固固定,模具的开发真的厉害。

这个图我上传的应该是原图,这个是更换完左右两边微动,从三脚山寨微动更换为十年前某宝买的松下四方微动,为了静音,有人可能问为了静音为什么不用新的完整的静音微动,这个下面说。这个图如果能放大可以看到芯片,罗技这个用的是原相的芯片,以前好像是安华高的低端芯片,但是安华高已经被原相收购了。

这个是这次的第二重点改造,以前有人使用很细的电线胶皮套住,但是我试过还是不能改善刻度感太强的问题,而且跳动声太厉害。我是 拿尖嘴钳慢慢调整弹簧的曲位,改造的弹簧刚垫住滚轮内部,不至于没有刻度,也不会有较大的回弹声。现在唯一缺的是我手上没有润滑脂,有润滑脂就打一点在白色箭头的弹簧的那个塑胶槽内就会更好。

刚才上面说的为什么不用新的凯华完整的静音微动,我上一年修家里面自己用的“神器9号”(真的这个名字),更换了滚轮编码器和微动,但是这个静音微动是真的基本无音,但是有一股按压硅胶垫的感觉,而我办公室的这个只是想声音小一点,而且使用松下方形微动竟然有很轻灵的按键感觉,这个是我更换完组合好鼠标后才发现。如果追求完全静音,这个凯华的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轻音轻灵的手感,还是松下的微动不错。至于那些游戏人追求高回弹清脆的,我也有樱桃DG2,不过现在已经不适合我,另外三脚的还有ZIP灰点也有试过,感觉轻灵足够但是声音有点闷

网友:
期望好产品问世

网友A:
感觉光栅的手感好…编码器的声音轻…换欧姆龙的原装进口微动…效果更好一点…

网友:
这鼠标还是不错的

网友:
无螺丝少螺丝,这是结构设计基本功了

滚轮那个,我先掰弯曲程度,再用铝箔纸缠了一下接触处,再加润滑脂

网友:
要说40元的键盘鼠标套装,京东上还是有的。
Lenovo 联想 KM301 有线键鼠套装 https://item.jd.com/100032074841.html 实付39元
雷柏(Rapoo) X100S 键鼠套装 https://item.jd.com/100017043452.html
宏碁(acer)https://item.jd.com/100019581596.html 或者https://item.jd.com/100013980895.html 只要34.9元

网友B:
脚贴都磨平了,建议换了吧

网友C:
俺没这个能力,直接换了个罗技的m220 够静音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人,研究得够透彻

网友:
光栅的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没这个能力,直接换了个罗技的m220 够静音

M220我记得是无线鼠标吧,我家里面今年入了两套M275很不错,但是我改这个是为了减轻按键声音,还有我一般办公和游戏都是使用有线的鼠标键盘习惯了。

网友D:
感谢楼主科普,我准备买点松下的微动留存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贴都磨平了,建议换了吧

四个脚都没问题,一直在布的鼠标垫上面使用,所以底盘和脚都很少磨损,我手里面还有几套0.8厚的铁氟龙脚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光栅的手感好…编码器的声音轻…换欧姆龙的原装进口微动…效果更好一点… ...

我知道进口欧姆龙的微动好,但是我要的是减轻声音,欧姆龙的微动一般追求的是清脆或者耐用,而且完美静音有凯华的也是经过玩鼠标的朋友测试了,我这个松下方形的反而是所有玩鼠标的人都不喜欢的,但是却是微软鼠标的常客,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方形微动替换鼠标的微动,竟然个人感觉不错,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科普,我准备买点松下的微动留存备用。

提前给你预防,不同鼠标,就是同一个微动也有不同的手感和每个人的使用感觉不同,如果追求完美静音就直接上凯华的静音,如果只是减轻声音松下这个方形可以,但是必须提前告诉你,松下这个方形微动的寿命比日常鼠标内的凯华的黑色还有华诺的白点常见的微动还不如,更不用对比欧姆龙的7N或者10M这类,甚至更高等级的微动,基本公认牌子货鼠标微动中,松下方形是寿命最短的。

网友:
鼠标看着不 错,改完更适合自己需求,研究的很细致

网友:
现在能找到靠谱点的就只有松下的这个了,手感的还行,声音要小很多,但这个微动的机械寿命只有800——1000万次,我倒是蛮期待凯隆那款还没有上市的静音微动,参数、寿命还很不错的样子,关键它还是三脚,我好几个鼠标都改了微动热插拔底座,直接可以兼容
(不是凯华,凯隆就是最先出一亿次寿命的那个牌子)

网友:
罗技低端鼠标还用光栅的只有这些老货了。

网友:
松下也有两种

网友:
看来罗技也是缩水好多,都这么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