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57ENBA+Sandisk颗粒量产求指导 Download ISP Fail

楼主(2023-01-31):
黑胶一枚,有ISO分区,想格了整个大容量U盘耍耍。重新量产报错如下,请教该如何设置?多谢了!

网友:
这几个别改,默认的就行

网友A:
这个需要使用黑片量产工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使用黑片量产工具才行

有工具下载地址不?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工具下载地址不?多谢!

毛子的USBDEV网站上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