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老爸修电视机启动慢的故障

楼主(2023-01-31):
过年老爸说家里电视要热个几分钟才能启动,我想这应该是电源问题啊,回去网上一查,嗯,差不多。
拿出家伙事就冲老爸家去了,还是200块从修理师傅那收的小电视。
先看拆开图

主板

供电

就是这两个电容鼓包了,查了下是12V供电搜搜刮刮25V1000uf用个25v470uf固态顶上,25v2200uf的用个16v1000uf的换上。凑和用就行了。
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
换不麻烦,拆麻烦,怕压爆屏

网友:
这种启动慢肯定是电介的问题。

网友:
16V的替代25V可以吗

网友:
16V有点低了,不行用二个串起来使用,容量选大一点的

网友:
电容鼓包的,现在似乎很多

网友:
这机器比较老了,发热比较大,电容不扛热。

网友:
容量换小了会不会减少寿命

网友:
本身就200收的,榨干剩余价值而已

网友:
老电视胜在没广告

网友:
12V直流输出用16V滤波电容还是耐压低一点,最好用25V的,至于容量,只要视觉上没啥影响就可以。

网友:
凑合用吧,到时再说

网友:
价钱便宜了,故障率就高

网友:
25的都鼓,居然用16的。。。,峰值电压为1.41*12=17v,你这个耐压根本不行,瞎换

网友:
恭喜修复,不用测量、不用分析,直接换电容是最好修的故障。

网友:
楼主幸运 一次就好

网友:
如果电容没鼓包,会怎么修?

网友:
一看故障估计90%就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