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LCD1602自动量程100V10A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3-01-31):
描述
新人第一次开源,请大佬们多多指教!
特性:
多量程设计,最大限度利用ADC,成本较低的同时可以获得较高的精度
可以在校准时设置导线电阻值来大概地修正导线的压降,压降可正可负
自动切换量程,自动移动小数点
功率、电阻、时间、容量以及能量显示
体积较小,PCB尺寸与LCD1602大小相同
量程:0V~100V,0~10A
使用75mV分流器
单按键操作
低成本
宽电压供电:7V~35V
供电反接保护

参数:
供电电压(VCC):7V~35V,建议不超过30V
工作电流:大约30mA
测量电压(VIN):0.000V~100.0V,分5V、10V、50V、100V四个电压量程,自动移动小数点
测量电流(AIN):0.000A~10.00A,分3.8A和10A两个电流量程,自动移动小数点
刷新率:每秒5次
功率计算:0.000W~999.9W,自动移动小数点
电阻计算:0.000Ω~99999Ω,自动移动小数点
时间统计:00:00:00~99:99:99
容量统计:0.000Ah~999.9Ah,自动移动小数点
能量统计:0.000Wh~999.9Wh,自动移动小数点

接线:
参考这张经典图片,图片上的“供电”对应板子上的"VCC","V+"对应"VIN","A+"对应"AIN"。

物料购买:
单片机可以使用STC8H3K32S2、STC8H3K48S2或STC8H3K64S2
LCD1602的对比度可调电阻用立式蓝白可调电阻

使用了7.5mΩ的2512合金电阻作分流电阻,当然,如果你是土豪,也可以使用精度和温飘更优秀的大分流器(非必要),如:

(注意要选择10A 75mV的)
PCB右端的电流输入处可以焊接引脚间距为5mm或9.5mm的2P接线端子,如:

(此为引脚间距5mm的)

(此为引脚间距9.5mm的)
焊接9.5mm端子的效果如下图:

按键端(KEY)接地为按键按下,可以用线引出

PCB上的U4和U6是贴片和直插两种不同封装的TL431,选择一种焊接就好
每个表头需要M3螺母、M3*5螺丝和M3*10+6铜柱各4个

关于焊接:
焊接时按先贴片后直插,元器件从矮到高的顺序焊接,单片机是TSSOP-20封装的,比较难焊,有条件的可以使用锡膏和热风枪
电流输入端要过大电流,建议多上点锡
R1和R2为0欧电阻,可以直接一坨锡

下载与校准:
下载时选择IRC频率为11.0592MHz,如果使用的是STC8H3K64S2,设置用户EEPROM大小至少为0.5K,至多为40K。(可是最小也有0.5K啊)

校准工具:可调电源、一个你信得过的万用表
下载完程序后,程序检测到没有校准数据,会自动进入校准模式,显示“CAL_MODE”。

等待约3秒后,进入电压零点校正。"Zero:"后的数字是此时电压通道的AD值。这时,VIN在悬空时可能会有1~3的底数,建议保留。短按按键确认并进入下一步。

VIN短接到地后又归零了,但悬空后又有底数了,即使不引出线也是这样,望大佬解惑。(也许是PCB布线的问题?)
进入电流零点校正。这时,AIN在悬空时可能会有1~3的底数,建议保留。短按按键确认并进入下一步。

AIN短接到地后也归零,再次悬空后又有底数了,望大佬解惑。(也许也是PCB布线的问题?)
此时进入到电压分量程校准部分。下图为菜单解释。

短按按键执行光标位置的功能。长按按键一秒后,下菜单光标以每秒一个选项的速度开始滚动。
滚动效果如下图:

万用表调到电压挡位并与可调电源并联后并联到本表头的VIN端。本电压电流表的电压测量分4个量程,电压量程3(5V)、电压量程2(10V)、电压量程1(50V)、电压量程0(100V)(括号内为该量程的最大电压)。VIN输入此时的电压量程的最大电压内的电压。输入电压建议为满量程的5%~90%之间。对照万用表,调节表头显示的电压。注意:校准时保持AD值小于4095,大于等于4095则意味着超量程了,这时校准是没有用的,电压电流都一样。

分别校准完4个电压量程后,断开表头、可调电源和万用表的连接。万用表调到电流挡位并与可调电源串联后串联到本表头的AIN端。本电压电流表的电流测量分2个量程,电流量程1(3.8A)、电流量程0(10A)(括号内为该量程的最大电流)。AIN输入此时的电流量程的最大电流内的电流。输入电流建议为满量程的5%~90%之间。对照万用表,调节表头显示的电流。注意:校准时保持AD值小于4095,大于等于4095则意味着超量程了,这时校准是没有用的,电压电流都一样。

分别校准完2个电流量程后,进入导线电阻设置菜单。导线电阻值用于电压补偿,可正可负,正时电压减去电流乘导线电阻,可以用于可调电源;负时反之,可以用于电子负载。屏幕左上角为补偿后的电压值。此时电压量程恒为电压量程3(5V)。当电流和线阻都不为零时,即线损补偿起作用时,“V”增加下划线。

示例:导线电阻约为66mΩ,导线末端短路,通过1A电流。
未设置线阻时:

设置线阻为正时:可以用于可调电源,真实反映输出端的电压。此时线损补偿起作用,“V”增加下划线。

设置线阻为负时:可以用于电子负载,真实反映输入端的电压。此时线损补偿起作用,“V”增加下划线。

设置完导线电阻后,单片机开始向内部EEPROM写入校准数据(实际是把一部分Flash当EEPROM使用)。若写入成功,则显示下图字样:

并在约4秒后自动重启,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若写入失败,则显示“Flash Error!!!”,表头会在约4秒后自动重启。建议检查供电、重新下载程序或更换单片机。

操作说明:
给表头上电,自动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当电流和线阻都不为零时,即线损补偿起作用时,“V”增加下划线。屏幕左侧电压、电流显示不变。短按按键,屏幕右侧在显示功率、电阻,显示容量、时间,显示能量、时间之间来回切换。
显示功率、电阻:电流为零时,电阻显示“NoLoad”。

显示容量、时间:

显示能量、时间:

在显示容量、时间和显示能量、时间时长按按键2秒后,容量、能量和时间清零,并一直保持为零,直到松开按键。

在显示功率、电阻时长按按键2秒后,进入版本菜单,短按退出

按住按键再上电,进入校准模式。校准步骤参照下载与校准:
电阻测量展示:此时设置线阻为60mΩ
10Ω

100Ω

1000Ω

量程切换的原理:
电压量程切换:通过MOS管选择不同的分压电阻,实现不同的分压比例,以实现切换量程。

问:在小量程时接入大电压不会把单片机淦坏吗?
答:不会,STC8H的IO口有保护二极管,电压会被钳位,除非R7短路。

问:那为什么不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来起到双重保护的作用呢?
答:肖特基二极管的漏电流太大,加了之后电压会有几十毫伏的底数。

问:切换量程会影响测量大电压的速度吗?
答:会,但很小。下图为测量60V电压时与VC99的速度比较

问:切换量程时电压不会抖动吗?
答:会,但是我已经在程序里将抖动屏蔽掉了。

电流量程切换:还是一样的套路,通过MOS管选择不同的分压电阻,实现不同的放大倍数,以实现切换量程。

成本计算:

可以看出,本表头有成本较低的优势。

用料可以缩水的地方:
(奸商狂喜)
回过头来,发现有些元器件大概率是冗余的,可以省略。
以下元器件可以不焊:C6,C7,C9,C12,C15,C16,以下元器件可以通过修改PCB来直接短接:R1,R2,R3,R17,R22,精密运放SGM8551可以换成更便宜的GS8551、OPA336或TP5551,缩水后的PCB如图:

经过测试,发现短期以内性能几乎没有变化
缩水后的成本:

(其实负压电路也可以省去,运放的-Vs直接接地,不过省去后小电流的测量精度可能会降低)
注意:缩水后不保证性能不会下降!

因本人技术拙劣,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里指出
转载自:https://oshwhub.com/dengzhishen/ ... ian-liu-biao-di-pei
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
转载也认真点嘛

网友:
还是学生,挺厉害的呀

网友:
这样切换采样电阻,如果控制出错,或者控制有问题,那么高压直接通过采样电阻到单片机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不错不错,点赞以示鼓励……

网友:
哈哈,都是蚊子

网友:
现在我都是用CC6900当电流检测,20A内直读输出值,自己省了运放设计和取样锰铜丝的精度问题.取样锰铜丝贴片锡膏刷的厚薄度都会影响电流准确度.

网友:
已经有成品,基本上到手就能使用。

网友:
这是转的啥东西呀,全是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