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如何关闭smart(C7)

楼主(2023-01-31):
如题,c7一直涨,看着难受,想关掉它

网友:
换SATA线吧

楼主:
usb接口的,试过几个盒子都不行

网友A:
与其关掉他,不如修好他。检查下线缆连接以及接口是否有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其关掉他,不如修好他。检查下线缆连接以及接口是否有氧化。

都检查过了,怀疑是电脑usb接口问题,用机械硬盘不会涨c7,用固态就拼命涨

网友:
换数据线,换电源接口试下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B:
可以关,但C7问题并不会因此解决。

方法看我帖子
慧荣主控  固态硬盘开卡工具开启隐藏功能的代码及用途说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7336-1-1.html

网友:
换个sata接口

网友C:
硬盘的sata接口问题也会这样,还有那两组耦合电容,再不行重值一下主控

网友D:
USB接口传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会反应到SATA层面,还是SATA接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关,但C7问题并不会因此解决。

方法看我帖子

收到,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的sata接口问题也会这样,还有那两组耦合电容,再不行重值一下主控

usb转的SATA接口,所有固态都爆C7,不知啥原因,机械盘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接口传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会反应到SATA层面,还是SATA接口的问题。

明白了,谢谢,我再换几个转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