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8254芯片的4串保护板可以直接当作三串的来用么

楼主(2023-01-31):
实测结论是必须按照原理图来修改电路才能当做三串来用
最下面一排的电阻, 从右边数第二个是设置SEL的, 需要把这个电阻挪到它右边的空位, 同时VL也要接地

具体改动图片可以参考这个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943-1-1.html

介绍图片里面是可以直接用的

但是手册里明确说的需要修改该SEL引脚的高低, 有实际用到过的吗, 希望赐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我路过一下

网友B:
有文档就仔细看下。

网友C:
12v的保护板,电流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保护板,电流咋样

号称10A
峰值15A

网友D:
实际测试一下呗

网友E:
试试就是了

网友F:
可以,我改过发过贴,不记得什么主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我改过发过贴,不记得什么主题了。。

是这个 改吸尘器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9943-1-1.html
咱俩的改动完全一样, 电路板也一样, 但是芯片上标的型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