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教,为什么买的白光9501 手柄,是三芯线接法,能用么?

楼主(2023-01-31):
海鲜市场买了个 白光 951焊台,手柄买的不是一家,
发现 我这个国产的 9501手柄是三芯线接法, 不知道接法对不对,
难道这手柄是用在其他t12控制板上的. ,网上 白光 fx-951 的手柄有四根线,
为什么?哪位大师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占位,

说明书图 是四芯接法
,

楼主:
第一根 红线 接的是 t12发热芯 外壳

第二根 绿线 接的是 t12发热芯 正极

第三根 黑线 接的是 t12发热芯 负极

插头 根据说明书 接到
① 接 绿线
② 接 红线
③ 接 黑线

黄色热敏电阻 (104)   ①和③两个引脚

这样 ⑤ 接头就留空了.

楼主:
网上找了一张第四根线的接法,
接在了.塑料(导电附和材料)上做防静电使用的.

网友A:
原装的有一根线接温度补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有一根线接温度补偿电阻,

那不就是在 负极 和 ⑤之间接个 热电阻
那不是⑤插头线接第四根线串联电阻接在③(负极) 上,
为什么图片2028手柄处中没有看到那个热电阻.

楼主:
我找到了 这种接法的图.但是这个图中似乎,将这个电阻放到 插头一段内.

楼主:
注意这三张图,是亚马逊上客户投诉接错的!!!!

红线错误的接在了,负极,(假定红线是t12外壳地)应该和黑线调换,

正极接在了绿线,

黑色负极接错了t12外壳地

网友A:
对的,电阻藏在塑料里边了,接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电阻藏在塑料里边了,接白线

2张图片, 红线没有接触白线, 绿线没有接触白线.
第3张图片,白线在里边 看不清楚,通过一根原件的铁脚连接到黑线.
热电阻 很小,被遮住了.所以肯定白线通过这个元件(NTC)接到黑色线柱子上

2028手柄的接线柱(注意着这三张图 ,负极和外壳地接错了,这是一战亚马逊卖fx-951,出现问题后
客户拍的图.)
接线柱上的1号脚是绿线本应该接对应 外壳地线也就是2号接线柱,
接线柱上的3 是红线,接正极.
接线柱上的2号接错误的接到负极 (2是接到t12的外壳地)

我用这个图是为了说明 白线接 热敏电阻,后接到 负极.

这张图可以看到,热敏电阻,的引脚从热缩线出来焊接在黑线(负极)

楼主:
大家注意了,实物图,是来自网络,都是错的啊,看线定义,自己用表测量一下,
这里引用只是说明热电阻,104电容的连接方式

楼主:
是我大意了,最终这个老外发现是自己插头没有推进去导致的.
那这个2028的接线柱,内部就有意思了.和维护手册上的编号不是一一对应的.

谁有正宗手柄发个图看看吧.

"Level 2 Shop Owner
Yeah I ended up fixing it. The issue is that the tip wasn’t inserted properly after all.
The tips did click, but what I had to do was push extremely hard after it was put into the pen, and then it made the connection.
"

二级店主
是的,我最终修复了它。  问题是插头没有正确插入。
插头确实咔哒一声,做的是在将它放入插头后用力推动,然后它就建立了连接。

楼主:
继续找了两张 ,绝对正确的图,这说明 ,2028手柄的接线柱上的编号,并不是和手册上一一对应的.

楼主:
揭晓
这张图接法, 热敏电阻 在里边,所以焊接后看不清楚.

楼主:
这个接线柱子有个焊接热电偶的下去后,引脚弯曲后引上来,接到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