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ICRO USB3.0 插座可以换成TYPE-C插座吗?

楼主(2023-01-31):
手头一个移动硬盘是MICRO接口,总是要多带一根线,能不能改成TYPE-C母座?没找到MICRO USB3.0引脚定义,不知道有哪些线路要改。

网友:
一般移动硬盘USB3.0 总共9线。MICRO部分用了4线,另外5线是并排的另外一边的接口。

改TYPE-C 口,应该要把这些线飞线到一个口上吧,网上有3.0 T C 接线图,可以看看。

网友:
我试过,然后那个读卡器现在还没改好,吃灰呢
建议买一个转接头吧,一步到位了
因为type c口是双面的,针脚很麻烦,而且你改出来的还是单面,线反过来插上就是USB2.0的了
而且转接头可以通吃所有类似设备,不用你每次都改接口了

网友:
飞线接3.0的TYPE-C口,有点难度,很考验眼力,焊点很小

网友A:
这个有点复杂,估计要大量飞线。

网友B:
换个TYPEC口的硬盘盒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复杂,估计要大量飞线。

线倒是不多,只有9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TYPEC口的硬盘盒不香吗?

5个盒子,都是MICRO 3.0

网友:
引用 楼主:
5个盒子,都是MICRO 3.0

搞那么多盒子,是不是很多小电影

网友:
其实买那种带尾板的母座飞线就简单了,前提是空间放得下。

至于接线定义,先找到VCC,然后挨个数过去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5个盒子,都是MICRO 3.0

说实话,可能你买一个C口的硬盘盒更划算。毕竟你不太可能同时用这么多硬盘吧?
我新买了一个绿联的,然后把原来的硬盘盒子全拆了,要用哪个硬盘,就装上去就是。
现在的盒子都是无工具快装,很方便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你这飞线恐怕要用0.1mm的单根线

网友:
买转接头吧,自己飞线不现实,线太多太密了

楼主:
看了大家的建议,还是决定不折腾了,买个转接头算了。

网友:
去动手试试。

网友:
爱好就是折腾

网友:
现在TYPEC 是主流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建议,还是决定不折腾了,买个转接头算了。

对咯嘛!这才乖嘛,要听话,不然你要后悔的,不信你去改改试试,

网友:
现在TYPEC 是主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