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看两个帝杰安DJA-1006F POE 6口交换机

楼主(2023-01-31):
前天改监控,闲原先2个6口的交换机碍事,打算买个更多口的代替,结果镇上没有找到,打算拆了看看能否用一个机盒汇集……
如是拆开看看
工业设计,电源与网口各占一面,放在家里怎么摆放都觉得难看

拆开一看,简直太简单了,如果有耐性,一个盒里完全可以放下

因没工具开口,最终放弃整合计划,只是把两台机的电源整合了一下,省掉一根电源线,最终还是一台主机与两个交换机一团糟的堆放在一起,不知道有没有带多口的POE交换机一起的主机买

网友:
用的绿电的电源,还算中规中矩不错的

网友:
看着盒子里面空荡荡的。

网友:
还可以的。给摄像头用足够了。

网友:
您好我的朋友,如果想把盒子集合在一起的话,我看似乎网线插口的背面背板也许能拆开,这样的话可以把两个交换机的网线口和面板放在同一个机器上了。另外也可以尝试把其中的一台底板拆下来,再拆另一台的顶板,组合成一台“高个子”交换机,只是一点个人见解,祝网上冲浪愉快!

网友A:
24V非国标POE,自己用没有问题,不带检测芯片。我就纳闷,国标和非标价格几乎不差钱,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呢。而且非标的我以前用过,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B:
百兆的用处不大,电源板拆下,其它的卖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兆的用处不大,电源板拆下,其它的卖废品

简单记录一下监控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非国标POE,自己用没有问题,不带检测芯片。我就纳闷,国标和非标价格几乎不差钱,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呢 ...

这套用了3年时间,感觉还好,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寻线仪就是毁在这种非标poe交换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