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孩子的玩具车…芯片撸错了…

楼主(2023-01-31):
改过18650电池被孩子正负极放错了…我以为无线接受跟电机驱动是两路…想当然了…人家无线接收解码电机驱动“单片”就解决了…

网友A:
厂家还送PDF ? 真贴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还送PDF ? 真贴心

送个毛线,自己去扒拉的…拆开后发现板子上就一片芯片…就知道不好了…先放着哪天来心情了改个萝丽控…

网友B:
孩子的玩具车再修不好就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主要是发展太快了,也不怪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孩子的玩具车再修不好就可以换新的了

还有个RC100的…觉得速度太快,马力太大一般我不在现场的时候不敢让他玩…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

网友:
撸错了可以继续撸

网友:
其实孩子想要新车。

网友:
修一修  又能用了   不错

网友:
一些低成本的电动玩具里面的结构的确很简单,只有一个芯片,甚至就一牛屎解决所有功能。

网友:
能修好也不错。。。

网友:
那最后修好没有啊

网友:
有手艺技术可以修电动摇控玩具不便宜

网友:
终于有理由换新的了

网友:
五块钱运费劝退哈哈

网友:
集成化在一起了

网友:
可能是遥控器频率协议不通用,建议先改成线控,加2开1关6脚船型开关前后走。有的遥控器好电机,启动电流大芯片带不动,需要带接收机有刷电调模块,调整到正确遥控器协议。

网友:
孩子打算今年换辆车。